AD原理图 + Cadence PCB设计是怎么合作的

楼主:
我们公司有些比较紧急的项目的PCB layout是外包给某著名Layout公司去做的 , 我们给过去的原理图是AD格式的,但是他们给回的PCB是cadence格式。 一直没想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原理图和PCB交互的, 如果是导入AD网表到cadence, 那所有的元器件被导入PCB的时候一般排列顺序是混乱的 ,模块化布局的时候是怎么将不同模块的元器件区分开来呢 ? 难道是他们针对这个需求专门开发了一些工具来实现操作? 纯属好奇

网友:
也不像是先将AD原理图转换成cadence原理图,转换过后有一些网络名是会变的,但是cadence PCB里面的网络名和AD原理图是完全一致,不太可能是转换了原理图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确实存在,虽然AD的各种版本都提供可以导入其他软件的方式,那种方式导入原理图 有时还行,或查看一些外来客户交流一下图纸还行,一旦进入做电路板,器件封装全部需要更换AD格式的库文件

Cadence PCB和AD的封装库区别还是挺大

网友A:
他们都是专业领域,不可能是用的盗版软件,都是人民币玩家,有额外的插件有定制功能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都是专业领域,不可能是用的盗版软件,都是人民币玩家,有额外的插件有定制功能很正常

也是, 网上也有流传他们开发的AD脚本和cadence的skill插件,这种大公司有专人开发扩展功能也不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是, 网上也有流传他们开发的AD脚本和cadence的skill插件,这种大公司有专人开发扩展功能也不奇怪

他们自己开发扩展功能不知道涉不涉及版权和许可,总之都是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们自己开发扩展功能不知道涉不涉及版权和许可,总之都是钱

怎么说开发扩展功能了,没有证据啊,就说是自己一点一点导的,抓不到把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开发扩展功能了,没有证据啊,就说是自己一点一点导的,抓不到把柄的

著名PCB外包厂大公司还是爱惜自己羽毛的,因为这个小孩打架似的扯皮打官司不值当的,现在都在追求知识产权,追求合规,这是趋势。

网友:
利用软件厂家提供的二次开发工具开发的各种辅助·功能不涉及版权和许可的,厂家还是鼓励的

网友:
AD可以导出不同的格式,甚至于如果原理图不复杂,对方可以用Cadence重新照着画一份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