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300uV到3mV的电压信号,分辨率1uV

楼主:
怎么测量300uV到3mV的电压信号,分辨率1uV,下面的图片是电压的变化范围,相邻两个点的最小电压差值是6.1uV

网友A:
【怎么测量300uV到3mV的电压信号,分辨率1uV,】

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交流,频率多少?这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量300uV到3mV的电压信号,分辨率1uV,】 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交流,频率多少?这很重要。

直流电压

网友A:
【下面的图片是电压的变化范围,相邻两个点的最小电压差值是6.1uV】

纵轴想必是电压,单位uV。横轴是哪个物理量?单位是什么?连这都不说明,谁能知道此图说的是什么?

网友A:
测量微小直流电压,基本仪器是电位差计。这是测量的基准。到网上搜搜“电位差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图片是电压的变化范围,相邻两个点的最小电压差值是6.1uV】 纵轴想必是电压,单位uV。横轴是哪 ...

不好意思,这个没说清楚,横坐标是电压采样的区分点,就是比如说在采样到2724uV的时候能分辨到是在第99个点,采样到2730uV的时候能分辨到是在第100个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微小直流电压,基本仪器是电位差计。这是测量的基准。到网上搜搜“电位差计”。

就是这个我是想做ADC采样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电压应该会受噪声的影响比较大,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我是想做ADC采样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电压应该会受噪声的影响比较大,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ADC转换,最大3mV,分辨率1uV,使用12位AD就够了。由于是直流电压,对取样速度没有要求,可以用转换最慢的双积分AD。双积分AD抗干扰能力相当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转换,最大3mV,分辨率1uV,使用12位AD就够了。由于是直流电压,对取样速度没有要求,可以用转换最慢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我是想做ADC采样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电压应该会受噪声的影响比较大,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测量直流电压,由于对采样速度要求非常低,可以对输入信号使用低通滤波,这样就可以降低噪声影响。低通滤波不要使用有源滤波,因有源滤波可能引入零点偏移,使用最简单的RC滤波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直流电压,由于对采样速度要求非常低,可以对输入信号使用低通滤波,这样就可以降低噪声影响。低通滤 ...

OK,我去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我是想做ADC采样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电压应该会受噪声的影响比较大,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由于待测电压比较小,可以用放大器把待测电压放大,然后进行AD转换。这个放大器不仅要求失调电压够小,而且要求温度漂移够小。这个放大器可以使用精密运放。如果认为精密运放仍不够,可以考虑使用斩波运放。其实,3mV满度1uV分辨率的要求不算很高,通常的精密运放已经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待测电压比较小,可以用放大器把待测电压放大,然后进行AD转换。这个放大器不仅要求失调电压够小,而 ...

这个失调电压选1uV之下的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失调电压选1uV之下的可以吗

【这个失调电压选1uV之下的可以吗】

首帖并没有提出精度要求,只提出分辨率要求。须知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

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失调电压选1uV之下的可以吗】 首帖并没有提出精度要求,只提出分辨率要求。须知精度和分辨率是 ...

精度在4uV之内就行

网友C:
这么小的电压可以使用精密运放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如果同时内阻很大可以使用电压跟随再做ADC采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度在4uV之内就行

那就没有必要选择失调电压在1uV的运放。

实际上,运放的失调是可以用外部电路调整的,即使失调电压达到10uV甚至更大,也可以用外部电路调整到接近于零。更重要的参数是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即温度变化时失调电压如何变化。这个参数用外部电路无法调整,故必须选择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尽可能小的精密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有必要选择失调电压在1uV的运放。 实际上,运放的失调是可以用外部电路调整的,即使失调电压达 ...

嗯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压可以使用精密运放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如果同时内阻很大可以使用电压跟随再做ADC采集。

这个方法我之后去试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度在4uV之内就行

【精度在4uV之内就行】

你采用的运放当然要精密运放,构成运放反馈电路的各个电阻的温度系数也要足够小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度在4uV之内就行】 你采用的运放当然要精密运放,构成运放反馈电路的各个电阻的温度系数也要足够 ...

嗯嗯,这个温度系数我准备用±25ppm/℃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嗯,这个温度系数我准备用±25ppm/℃的应该差不多

这个系统电源噪声水平需要在300μV以下吧,你打算怎么控制噪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电源噪声水平需要在300μV以下吧,你打算怎么控制噪声呢

啊?就是这个系统电源噪声水平需要在300μV以下这个我还没想过,这个是为什么要限制电源噪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啊?就是这个系统电源噪声水平需要在300μV以下这个我还没想过,这个是为什么要限制电源噪声?

噪声1mV,信号300μV,信号淹没在噪声里了,怎么分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噪声1mV,信号300μV,信号淹没在噪声里了,怎么分辨

电源的噪声,不是直接叠加在输入信号上的。须知运放有个参数叫电源抑制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就是这个系统电源噪声水平需要在300μV以下这个我还没想过,这个是为什么要限制电源噪声?

电源的噪声当然不能太大,但也不必让电源的噪声小到比信号幅度还小。运放的设计已经考虑到电源电压变化的影响,有个参数叫电源抑制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噪声,不是直接叠加在输入信号上的。须知运放有个参数叫电源抑制比。

感谢老师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