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异形板怎么拼板

楼主:
这个板子的图形比较怪,我自己摸索着这样拼板,不知道对不对,还没有画邮票孔,麻烦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
隔一个旋转180度应该可以更紧凑一点

网友:
目前操作的拼图方式,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翻180正好,我比较好奇的是,你这个是耳机?

网友:
不能反方向拼吧

如果一正一反的拼,几何图上,板材节约了

但后面的生产贴片机编程就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