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C1有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C1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降低运放在频率较高区域的增益。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电容数值。如果是很小的数值,通常是为了放大器的稳定性。如果数值较大,可能是为了改进反馈环路的相移以使反馈环路稳定。

网友B:
低通滤波器,R1C1组成低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通滤波器,R1C1组成低通滤波器

RC并联怎么会是低通滤波器,这里应该是为了在频率较高时减少阻抗,具体为什么要这么做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就是一个跟随器,同时R1和C1还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你们可以做个仿真就完了,输入方波,保留基波,滤除3次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跟随器,同时R1和C1还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你们可以做个仿真就完了,输入方波,保留基波,滤除3 ...

是的,就是一个跟随器

输入方波,保留基波,滤除3次谐波?能详细讲一下吗,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运放在频率较高区域的增益。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电容数值。如果是很小的数值,通常是为了放 ...

就是一个跟随器

降低运放在频率较高区域的增益,这个怎么讲,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试试仿真效果,修改电阻的数值,感觉一下滤波效果

网友:
就是RC滤波,滤除一些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