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简单来说是什么又该怎么做那

楼主:
求助一下各位前辈大佬,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做阻抗匹配,具体又该怎么做阻抗匹配?感谢各位前辈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做阻抗匹配”

一般来说,都需要阻抗匹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商人都是要求利益最大化的,即双赢。

网友:
了解一点:

低频电路阻抗匹配 一般是考虑输出器件和输入器件之间的匹配,比如电源和负载  芯片信号的输入和另一个芯片信号的输入。

还有485  (终端电阻)can总线 (终端电阻)。

usb2.0和10兆到100兆以太网还要考虑走线。

长的传输线要考虑阻抗匹配,比如485接口接双绞线。。。

高速电路就更要考虑阻抗匹配  什么usb 百兆千兆以太网,ddr,emcc,hdmi, typec,pci 等等,还要用工具计算pcb线路阻抗。

网友:
很多,比如当信号从一个电路(如信号源)传输到另一个电路(如负载)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传递信号能量并减少信号反射,需要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这个阻抗该如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