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打卡第五站:20-24章——《RT-Thread设备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
阅读小伙伴们@南若   @chrisrh @wakojosin @xiaolinen @damiaa   打卡第五站题目来啦:

预计阅读完《RT-Thread设备驱动开发指南》第20-24章可解答。

1.PM电源管理框架中定义了几种休眠模式,分别是什么?
2.音频设备包括两种,分别是什么?
3.在注册MIC设备时,会注册为什么类型?
4.WLAN管理框架层包含哪两个部分?
5.描述添加wlan设备的步骤,以及你学习到了什么?

PS:上一站打卡题目答案官方给出的答案如下,请大家自行参考

1.传感器框架使用的两个操作方法是什么?
   fetch_data用于从传感器获取数据;control用于操作传感器设备。
2.SPI Nor Flash在进行读写擦等操作时,为保证动作完整性,需要___对这些操作过程进行保护。
  锁(或 mutex、互斥量、互斥锁等均可)
3.加解密框架下支持哪些不同类型子设备?
  如CRC、RNG、HASH、CRYP设备
4.MTD NAND 设备对接擦除接口时,最小的擦除单位是什么?
  一个块大小。

nmg

网友:
1.PM电源管理框架中定义了几种休眠模式,分别是什么?

 六种如下:

 PM_SLEEP_MODE_NONE

 PM_SLEEP_MODE_IDLE

 PM_SLEEP_MODE_LIGHT

 PM_SLEEP_MODE_DEEP

 PM_SLEEP_MODE_STANDBY

 PM_SLEEP_MODE_SHUTDOWN

2.音频设备包括两种,分别是什么?

录音设备(ANDIO MIC)和播放设备(ANDIO SOUND)

3.在注册MIC设备时,会注册为什么类型?

flag:音频设备标记,MIC设备的flag一般位RT_DEVICE_FLAG_RDONLY,为只读类型。

4.WLAN管理框架层包含哪两个部分?

WLAN管理框架部分和WLAN私有工作队列部分

5.描述添加wlan设备的步骤,以及你学习到了什么?

1,创建WLAN设备

2,实现WLAN设备的操作方法

  wlan_init;

  wlan_scan;

  wlan_get_rssi;

  wlan_cfg_promisc;

  wlan_set_channel;

  wlan_set_contry;

  wlan_send;

3,注册WLAN设备

4,驱动配置

  Kconfig配置,SConscript配置

学到了wlan设备的具体开发方法,了解了wlan设备的诸多细节。

网友:
1.PM电源管理框架中定义了几种休眠模式,分别是什么?

6种,分别是

PM_SLEEP_MODE_NONE,PM_SLEEP_MODE_IDLE,PM_SLEEP_MODE_LIGHT,

PM_SLEED_MODE_DEEP,PM_SLEEP_MODE_STANDBY,PM_SLEEP_MODE_SHUTDOWN。
2.音频设备包括两种,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录音设备(MIC设备)和播放设备(SOUND设备)
3.在注册MIC设备时,会注册为什么类型?

会被注册为声音设备(Sound Device)
4.WLAN管理框架层包含哪两个部分?

包含WLAN管理框架和WLAN私有工作队列
5.描述添加wlan设备的步骤,以及你学习到了什么?

实现struct rt_wlan_dev_ops wlan操作函数集,

定义struct rt_wlan_device wlan设备,

通过rt_wlan_dev_register注册wlan设备和wlan操作函数集,

驱动内部管理好数据的收发。

了解到了RW007驱动的工作流程,AP和STA数据的分发过程等。

网友:
1,PM电源管理框架中定义了六种休眠模式,分别是:

 PM_SLEEP_MODE_NONE

 PM_SLEEP_MODE_IDLE

 PM_SLEEP_MODE_LIGHT

 PM_SLEEP_MODE_DEEP

 PM_SLEEP_MODE_STANDBY

 PM_SLEEP_MODE_SHUTDOWN

2,录音设备和播音设备两种

3,MIC设备的flag一般位RT_DEVICE_FLAG_RDONLY,为只读类型

4,WLAN管理框架部分和WLAN私有工作队列部分

5,第一:创建WLAN设备;第二:实现WLAN设备的操作方法;第三:注册WLAN设备;

学到了WLAN的开发步骤和工作流程,提高了对WLAN设备的认识。

网友:
1、PM电源管理框架中定义了几种休眠模式,分别是什么?

定义了六种休眠模式,类型如下:

等级0的 PM_SLEEP_MODE_NONE

等级1的 PM_SLEEP_MODE_IDLE

等级2的 PM_SLEEP_MODE_LIGHT

等级3的 PM_SLEEP_MODE_DEEP

等级4的 PM_SLEEP_MODE_STANDBY

等级5的 PM_SLEEP_MODE_SHUTDOWN

2、音频设备包括两种,分别是什么?

RTthread的Audio设备驱动框架支持录音设备(MIC设备)和播音设备(SOUND设备);

3、在注册MIC设备时,会注册为什么类型?

uint32_t flag(音频设备标记,MIC设备的flag一般为RT_DEVICE_FLAG_RDONLY,为只读类型)

4、WLAN管理框架层包含哪两个部分?

WLAN管理框架部分和WLAN私有工作队列部分;

5、描述添加wlan设备的步骤,以及你学习到了什么?

21.2创建WLAN设备;

21.3实现WLAN设备:①wlan_init:初始化设备;②wlan_scan:扫描;③wlan_get_rssi:获取信号强度;④wlan_cfg_promisc:配置混杂模式;⑤wlan_set_channel:设置信道;⑥wlan_set_country:设置国家码;⑦wlan_send发送数据;

21.4注册WLAN设备

通过本章,和设备实现章节的介绍,了解了WLAN设备驱动的编写与实现的操作方法。

网友:
1、六种:

PM_SLEEP_MODE_NONE

 PM_SLEEP_MODE_IDLE

 PM_SLEEP_MODE_LIGHT

 PM_SLEEP_MODE_DEEP

 PM_SLEEP_MODE_STANDBY

 PM_SLEEP_MODE_SHUTDOWN
2、ANDIO MIC、ANDIO SOUND
3、RT_DEVICE_FLAG_RDONLY
4、WLAN管理框架部分、WLAN私有工作队列部分
5、1创建WLAN设备

      2实现WLAN设备的操作方法:

        初始化设备;扫描;获取信号强度;配置混杂模式;设置信道;设置国家码;发送数据;

      3注册WLAN设备

学习了WLAN的开发具体步骤

网友:
@南若   @chrisrh @wakojosin @xiaolinen @damiaa 本站打卡题目答案揭晓:

1、PM电源管理框架中定义了几种休眠模式,分别是什么?

2、音频设备包括两种,分别是什么?

SOUND设备、MIC设备

3、在注册MIC设备时,会注册为什么类型?

只读类型(RDONLY)

3、WLAN管理框架层包含哪两个部分?

WLAN管理部分、WLAN私有工作队列部分

4、描述添加wlan设备的步骤,以及你学习到了什么?

步骤:

1)创建WLAN设备。

2)实现WLAN设备的操作方法 struct rt_wlan_dev_ops。

3)使用rt_wlan_dev_register注册WLAN设备。

4)驱动配置。

5)驱动验证。

b. 学习到的:此处需自主发挥。

网友:
@南若   @chrisrh @wakojosin @xiaolinen @damiaa 本站打卡题目答案揭晓:

1、USB设备驱动属于高级驱动,开发此类设备驱动要求开发者本身就对相应的外设协议比较熟悉。开发USBD设备驱动时,不需要实现驱动框架提供的全部操作方法,有些操作方法可以不实现,例如哪些?

如suspend、wakeup

2、CAN中断函数不带返回值。在驱动编写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中断事件,event可取哪些值?

1 #define RT_CAN_EVENT_RX_IND         0x01    /* 接收完成 */
2 #define RT_CAN_EVENT_TX_DONE        0x02    /* 发送完成 */
3 #define RT_CAN_EVENT_TX_FAIL        0x03    /* 发送失败 */
4 #define RT_CAN_EVENT_RX_TIMEOUT     0x05    /* 接收超时 */
5 #define RT_CAN_EVENT_RXOF_IND       0x06    /* 接收溢出 */

3、在进入与退出中断时,需要调用那些函数?

中断进入和中断退出函数(或rt_interrupt_enter()、rt_interrupt_le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