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几个小时原创写的帖子就这样被删掉了,太伤人了

楼主:
大人,你审核不通过,好歹给我把原稿保留着嘛。

我也是醉了,以后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浪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网友:
我们用的那个器件难道不是ADI公司的吗?

网友:
他们后台应该能够恢复的吧,找他们好好说一说,应该有误会

网友:
我之前有误删的经历,后台可以恢复,原因可能是文章中有外部的链接

网友:
误伤友军,好像系统删帖都没有详细显示什么原因

网友:
@okhxyyo  看看。系统不少都是自动的,估计是什么关键字被触发了,我也被删过。

网友:
找一下管管,看能不能帮你恢复,还有,最好用world先写好,再导入进来。

网友:
稍等,如果遇到审核未通过的情况可以呼叫管理员,系统审核设置,可能你的内容刚好触发了关键词,别担心,可以找回的。我去看看是什么触发了

玩板看这里:

网友A:
hello~已经给你把内容恢复了哦。应该是你的内容中对芯片的介绍和截图刚好被系统判定为软广了

玩板看这里:

网友:
以后这种事可以找管理反馈的~

写帖子可以先在Wrod上写,然后再用Wrod导入功能。这样就可以避免网络或者其他问题,导致内容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llo~已经给你把内容恢复了哦。应该是你的内容中对芯片的介绍和截图刚好被系统判定为软广了

谢谢管理员!已经恢复出来了。

网友:
我现在发帖都先在word上面整好,然后转换上去。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麻烦。否则整几个小时掉了是有些失落。

网友:
必须先用word写好,这都是经验教训啊,有时候写着写着不能保存也会没,所以都是先写好在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