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802豫之鑫变压器测试

楼主:
测试平台

测试电路

变压器1:YZXBYQ001(6*3)

变压器1:YZXBYQ001(6*2.5)

效率表格(6*2.5):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入功率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功率 效率
5 2.60E-02 1.30E-01 6.445
5 4.00E-02 2.00E-01 6.351 1.00E-02 6.35E-02 31.76%
5 9.30E-02 4.65E-01 6.2373 5.00E-02 3.12E-01 67.07%
5 1.60E-01 8.00E-01 6.1197 1.00E-01 6.12E-01 76.50%
5 2.26E-01 1.13E+00 6.0287 1.50E-01 9.04E-01 80.03%
5 2.93E-01 1.47E+00 5.9235 2.00E-01 1.18E+00 80.87%
5 4.25E-01 2.13E+00 5.7262 3.00E-01 1.72E+00 80.84%
5 5.56E-01 2.78E+00 5.5268 4.00E-01 2.21E+00 79.52%
5 6.23E-01 3.12E+00 5.423 4.50E-01 2.44E+00 78.34%
3.3 1.60E-02 5.28E-02 4.1549   0.00E+00 0.00%
3.3 3.00E-02 9.90E-02 4.0828 1.00E-02 4.08E-02 41.24%
3.3 8.30E-02 2.74E-01 3.9623 5.00E-02 1.98E-01 72.33%
3.3 1.50E-01 4.95E-01 3.8369 1.00E-01 3.84E-01 77.51%
3.3 2.16E-01 7.13E-01 3.7214 1.50E-01 5.58E-01 78.31%
3.3 2.83E-01 9.34E-01 3.6059 2.00E-01 7.21E-01 77.22%
3.3 4.15E-01 1.37E+00 3.385 3.00E-01 1.02E+00 74.15%
3.3 5.46E-01 1.80E+00 3.1655 4.00E-01 1.27E+00 70.27%
3.3 6.13E-01 2.02E+00 3.0538 4.50E-01 1.37E+00 67.93%
3.3 7.45E-01 2.46E+00 2.8152 5.50E-01 1.55E+00 62.98%
3.3 9.43E-01 3.11E+00 2.415 7.00E-01 1.69E+00 54.32%

效率表格(6*3):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入功率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功率 效率
5 2.60E-02 1.30E-01 6.426
5 4.00E-02 2.00E-01 6.3042 1.00E-02 6.30E-02 31.52%
5 9.30E-02 4.65E-01 6.1945 5.00E-02 3.10E-01 66.61%
5 2.94E-01 1.47E+00 5.7643 2.00E-01 1.15E+00 78.43%
5 5.58E-01 2.79E+00 5.426 4.00E-01 2.17E+00 77.79%
5 6.25E-01 3.13E+00 5.283 4.50E-01 2.38E+00 76.08%
3.3 1.60E-02 5.28E-02 4.171   0.00E+00
3.3 3.00E-02 9.90E-02 4.0857 1.00E-02 4.09E-02 41.27%
3.3 8.30E-02 2.74E-01 3.953 5.00E-02 1.98E-01 72.16%
3.3 2.16E-01 7.13E-01 3.6848 1.50E-01 5.53E-01 77.54%
3.3 4.16E-01 1.37E+00 3.2777 3.00E-01 9.83E-01 71.63%
3.3 6.18E-01 2.04E+00 2.8446 5.00E-01 1.42E+00 69.74%
3.3 7.47E-01 2.47E+00 2.7062 5.50E-01 1.49E+00 60.38%

变压器饱和频率测试(6*2.5):

250Khz 变压器电流波形

200Khz变压器电流波形

100Khz 变压器电流波形

70Khz变压器电流波形

带载工作电流波形

芯片内部频率 3.3V 输入带载450mA,D1电压波形 和 VCC电流波形

变压器饱和频率测试(6*3):

200Khz变压器电流波形

150Khz变压器电流波形

110Khz变压器电流波形

100Khz电流波形

带载工作电流波形

芯片内部频率 3.3V 输入带载450mA,D1电压波形 和 VCC电流波形

网友:
效率什么都是手动测得,所以比较麻烦,

应该用Pyvisa 写个程序自动测,在这里留个action 后续更新

网友A:
一般测试芯片还是人工来看波形靠谱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测试芯片还是人工来看波形靠谱一点

直接设置好,读示波器导出的csv文件就行

网友:
某宝 上海某x公司的变压器 TR954 10:10:10:10 测试结果

输入电压(V) 输入电流(A) 输入功率(W) 输出电压(V) 输出电流(A) 输出功率(W) 效率
5 0.03 0.15 4.7089 0.0097 0.04567633 30.5%
5 0.04 0.2 4.6744 0.0196 0.09161824 45.8%
5 0.05 0.25 4.651 0.0297 0.1381347 55.3%
5 0.07 0.35 4.6055 0.05 0.230275 65.8%
5 0.1 0.5 4.566 0.0802 0.3661932 73.2%
5 0.119 0.595 4.543 0.0994 0.4515742 75.9%
5 0.17 0.85 4.44 0.1498 0.665112 78.2%
5 0.22 1.1 4.3668 0.2002 0.87423336 79.5%
5 0.27 1.35 4.295 0.2504 1.075468 79.7%
5 0.319 1.595 4.243 0.2999 1.2724757 79.8%
5 0.348 1.74 4.2015 0.3298 1.3856547 79.6%
5 0.368 1.84 4.1669 0.3499 1.45799831 79.2%
5 0.389 1.945 4.1602 0.3705 1.5413541 79.2%
5 0.418 2.09 4.08784 0.4004 1.636771136 78.3%
5 0.437 2.185 4.1054 0.4196 1.72262584 78.8%
5 0.467 2.335 4.0672 0.4494 1.82779968 78.3%
5 0.477 2.385 4.0542 0.4603 1.86614826 78.2%
5 0.496 2.48 4.0214 0.4794 1.92785916 77.7%
5 0.496 2.48 4.0363 0.4796 1.93580948 78.1%
5 0.526 2.63 4.0021 0.5094 2.03866974 77.5%
5 0.567 2.835 3.9507 0.5502 2.17367514 76.7%
3.3 0.0191 0.06303 3.0117 0.0098 0.02951466 46.8%
3.3 0.029 0.0957 2.9755 0.0199 0.05921245 61.9%
3.3 0.06 0.198 2.9091 0.0502 0.14603682 73.8%
3.3 0.089 0.2937 2.8551 0.0803 0.22926453 78.1%
3.3 0.108 0.3564 2.8232 0.0995 0.2809084 78.8%
3.3 0.159 0.5247 2.7455 0.15 0.411825 78.5%
3.3 0.209 0.6897 2.6713 0.2002 0.53479426 77.5%
3.3 0.258 0.8514 2.5997 0.25 0.649925 76.3%
3.3 0.307 1.0131 2.5289 0.2997 0.75791133 74.8%
3.3 0.357 1.1781 2.4657 0.35 0.862995 73.3%
3.3 0.407 1.3431 2.3984 0.4002 0.95983968 71.5%
3.3 0.456 1.5048 2.3304 0.4496 1.04774784 69.6%
3.3 0.505 1.6665 2.2653 0.4997 1.13197041 67.9%
3.3 0.526 1.7358 2.2307 0.5201 1.16018707 66.8%
3.3 0.555 1.8315 2.1952 0.5502 1.20779904 65.9%
3.3 0.576 1.9008 2.1685 0.5705 1.23712925 65.1%

网友:
LT51-120-5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40%
  0.0189 58%
  0.0291 67%
  0.0392 72%
  0.0494 77%
  0.0594 78%
  0.0696 80%
  0.0796 81%
  0.0899 82%
  0.1 84%
  0.1099 83%
  0.1199 83%
  0.15 85%
  0.2 84%
  0.25 83%
  0.3 82%
  0.35 80%
  0.3999 78%
  0.4198 77%
  0.4498 76%
  0.4798 74%
  0.4999 73%
  0.5198 72%
  0.5499 70%
  0.5796 68%
LT51-120-3.3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54%
  0.0189 69%
  0.0291 76%
  0.0391 79%
  0.0494 82%
  0.0594 82%
  0.0696 82%
  0.0796 82%
  0.0899 82%
  0.1 83%
  0.1099 82%
  0.1199 82%
  0.1501 82%
  0.2 79%
  0.25 76%
  0.2999 73%
  0.35 69%
  0.3999 66%
  0.4199 64%
  0.4498 62%
  0.4798 59%
  0.4999 57%
  0.5198 55%
  0.5498 52%
  0.5796 48%
LT51-111-3.3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40%
  0.019 57%
  0.0291 65%
  0.0392 70%
  0.0494 75%
  0.0594 75%
  0.0696 76%
  0.0797 77%
  0.1 79%
  0.1099 78%
  0.1199 78%
  0.1501 79%
  0.2 77%
  0.25 75%
  0.3 73%
  0.35 71%
  0.3999 68%
  0.4199 68%
  0.4498 66%
  0.4798 65%
  0.4999 64%
  0.5198 63%
  0.5499 61%
  0.5796 60%
LT51-111-5V ELoad I Efficency
  0.0089 29%
  0.019 45%
  0.0291 55%
  0.0392 62%
  0.0494 68%
  0.0594 69%
  0.0696 72%
  0.0797 74%
  0.0899 75%
  0.1099 77%
  0.1199 78%
  0.1 78%
  0.15 80%
  0.1999 81%
  0.2499 81%
  0.2999 80%
  0.35 79%
  0.3999 78%
  0.4199 78%
  0.4498 77%
  0.4798 76%
  0.4999 76%
  0.5198 75%
  0.5498 74%
  0.5796 73%
LT31-120-5V ELoad I Efficency
  0.0089 42%
  0.019 59%
  0.0291 68%
  0.0392 74%
  0.0494 77%
  0.0594 79%
  0.0696 81%
  0.0899 83%
  0.1 84%
  0.1099 84%
  0.1199 84%
  0.1501 85%
  0.2 85%
  0.25 85%
  0.3 83%
  0.35 82%
  0.3999 80%
  0.4498 79%
  0.4999 77%
  0.5499 74%
  0.5999 72%
  0.62 70%
  0.63 69%
  0.6501 69%
LT31-120-3.3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57%
  0.019 72%
  0.0291 78%
  0.0392 81%
  0.0494 82%
  0.0594 83%
  0.0696 84%
  0.0796 84%
  0.0899 84%
  0.1 84%
  0.1099 84%
  0.1199 83%
  0.1501 83%
  0.2 81%
  0.2499 78%
  0.2999 75%
  0.35 72%
  0.3999 69%
  0.4198 68%
  0.4498 65%
  0.4798 63%
  0.4999 61%
  0.5198 59%
  0.5499 56%
  0.5796 52%
LT31-111-5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41%
  0.0189 58%
  0.0291 67%
  0.0392 72%
  0.0494 75%
  0.0594 77%
  0.0696 78%
  0.0797 79%
  0.0899 80%
  0.1 80%
  0.1099 80%
  0.1199 81%
  0.15 80%
  0.1999 81%
  0.2499 81%
  0.2999 81%
  0.35 81%
  0.3999 80%
  0.4498 79%
  0.4999 78%
  0.5499 77%
  0.5999 76%
  0.6501 75%
  0.6998 74%
  0.7501 72%
LT31-111-3.3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54%
  0.019 68%
  0.0291 74%
  0.0392 76%
  0.0594 78%
  0.0696 78%
  0.0796 78%
  0.0899 78%
  0.1 79%
  0.15 79%
  0.1999 78%
  0.2499 76%
  0.2999 74%
  0.35 72%
  0.3999 70%
  0.4199 69%
  0.4498 67%
  0.4798 67%
  0.4999 66%
  0.5198 65%
  0.5499 64%
  0.5796 63%
LT51-120-5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40%
  0.0189 58%
  0.0291 67%
  0.0392 72%
  0.0494 77%
  0.0594 78%
  0.0696 80%
  0.0796 81%
  0.0899 82%
  0.1 84%
  0.1099 83%
  0.1199 83%
  0.15 85%
  0.2 84%
  0.25 83%
  0.3 82%
  0.35 80%
  0.3999 78%
  0.4198 77%
  0.4498 76%
  0.4798 74%
  0.4999 73%
  0.5198 72%
  0.5499 70%
  0.5796 68%
LT51-120-3.3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54%
  0.0189 69%
  0.0291 76%
  0.0391 79%
  0.0494 82%
  0.0594 82%
  0.0696 82%
  0.0796 82%
  0.0899 82%
  0.1 83%
  0.1099 82%
  0.1199 82%
  0.1501 82%
  0.2 79%
  0.25 76%
  0.2999 73%
  0.35 69%
  0.3999 66%
  0.4199 64%
  0.4498 62%
  0.4798 59%
  0.4999 57%
  0.5198 55%
  0.5498 52%
  0.5796 48%
LT51-111-3.3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40%
  0.019 57%
  0.0291 65%
  0.0392 70%
  0.0494 75%
  0.0594 75%
  0.0696 76%
  0.0797 77%
  0.1 79%
  0.1099 78%
  0.1199 78%
  0.1501 79%
  0.2 77%
  0.25 75%
  0.3 73%
  0.35 71%
  0.3999 68%
  0.4199 68%
  0.4498 66%
  0.4798 65%
  0.4999 64%
  0.5198 63%
  0.5499 61%
  0.5796 60%
LT51-111-5V ELoad I Efficency
  0.0089 29%
  0.019 45%
  0.0291 55%
  0.0392 62%
  0.0494 68%
  0.0594 69%
  0.0696 72%
  0.0797 74%
  0.0899 75%
  0.1099 77%
  0.1199 78%
  0.1 78%
  0.15 80%
  0.1999 81%
  0.2499 81%
  0.2999 80%
  0.35 79%
  0.3999 78%
  0.4199 78%
  0.4498 77%
  0.4798 76%
  0.4999 76%
  0.5198 75%
  0.5498 74%
  0.5796 73%
LT31-120-5V ELoad I Efficency
  0.0089 42%
  0.019 59%
  0.0291 68%
  0.0392 74%
  0.0494 77%
  0.0594 79%
  0.0696 81%
  0.0899 83%
  0.1 84%
  0.1099 84%
  0.1199 84%
  0.1501 85%
  0.2 85%
  0.25 85%
  0.3 83%
  0.35 82%
  0.3999 80%
  0.4498 79%
  0.4999 77%
  0.5499 74%
  0.5999 72%
  0.62 70%
  0.63 69%
  0.6501 69%
LT31-120-3.3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57%
  0.019 72%
  0.0291 78%
  0.0392 81%
  0.0494 82%
  0.0594 83%
  0.0696 84%
  0.0796 84%
  0.0899 84%
  0.1 84%
  0.1099 84%
  0.1199 83%
  0.1501 83%
  0.2 81%
  0.2499 78%
  0.2999 75%
  0.35 72%
  0.3999 69%
  0.4198 68%
  0.4498 65%
  0.4798 63%
  0.4999 61%
  0.5198 59%
  0.5499 56%
  0.5796 52%
LT31-111-5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41%
  0.0189 58%
  0.0291 67%
  0.0392 72%
  0.0494 75%
  0.0594 77%
  0.0696 78%
  0.0797 79%
  0.0899 80%
  0.1 80%
  0.1099 80%
  0.1199 81%
  0.15 80%
  0.1999 81%
  0.2499 81%
  0.2999 81%
  0.35 81%
  0.3999 80%
  0.4498 79%
  0.4999 78%
  0.5499 77%
  0.5999 76%
  0.6501 75%
  0.6998 74%
  0.7501 72%
LT31-111-3.3V ELoad I Efficency
  0.0088 54%
  0.019 68%
  0.0291 74%
  0.0392 76%
  0.0594 78%
  0.0696 78%
  0.0796 78%
  0.0899 78%
  0.1 79%
  0.15 79%
  0.1999 78%
  0.2499 76%
  0.2999 74%
  0.35 72%
  0.3999 70%
  0.4199 69%
  0.4498 67%
  0.4798 67%
  0.4999 66%
  0.5198 65%
  0.5499 64%
  0.5796 63%

网友:
    立凯变压器 用于IS8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