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氧仪发射管驱动波形(用的是普源的1054Z示波器)

楼主:
血氧仪发射管驱动波形(用的是普源的1054Z示波器)

1.有三个地方显示频率,500Hz、231.5Hz、214.667Hz,哪个才对?

2.占空比显示66%,这个对于专标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吧?

3.峰峰值VPP显示有300mV、324mV,哪个为准?

4.这个波形是血氧仪发射管的驱动波形,周期测量对不对?还是说要加上后面那个斜坡尾巴?

5.这个是透射式的血氧仪,和反射式的有哪些异同?

网友A:
这个硬要说的话,是每次输出了2个激励脉冲来驱动发射管,周期是每10 mS点亮一次。不是标准的PWM信号。目的是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要说的话,是每次输出了2个激励脉冲来驱动发射管,周期是每10 mS点亮一次。不是标准的PWM信号。目的 ...

你这个10ms在哪里读出来的呢

网友A:
你看你发的图啊,

示波器设的2mS,你的图里每次发送脉冲时都是间隔5格,不就是10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发的图啊,   示波器设的2mS,你的图里每次发送脉冲时都是间隔5格,不就是10mS。

屏幕右上角的不是直接可以读出来吗?为什么还要数格子啊。直接读出来不是不准 而是完全不对  那还得数格子啊???

网友:
示波器捕获,只能是标准的脉冲信号才是正确的,像你上图这种不是标准信号,捕获的当然不对,它捕获的就是你测量的那两个脉冲之间的周期。然而你的信号实际上就是我说的那样。

网友A:
其实不止是你说的这个血氧仪的驱动波形是这样,那个颈椎按摩仪的PWM波形台阶比你的这个还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止是你说的这个血氧仪的驱动波形是这样,那个颈椎按摩仪的PWM波形台阶比你的这个还复杂。

这种有点像断码屏的驱动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止是你说的这个血氧仪的驱动波形是这样,那个颈椎按摩仪的PWM波形台阶比你的这个还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