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AN通讯终端电阻120R怎么由单片机控制是否连接?

楼主:
如题,正常这个120R终端电阻是硬件是否焊接来修改的,但是看到有些CAN盒子是可以软件配置终端电阻是否连接的,那么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用的什么器件呢?模拟开关?数字电位器?还是直接MOS管?

看了几个模拟开关,本身的等效电阻就有1K了,应该不能用。

数字电位器理论应该可以,但是有点浪费了,而且控制还得用I2C,稍微麻烦点。

这个终端电阻的电流方向是确定的吗?还是双向都可能?

网友:
终端电阻的电流方向是双向的,以确保信号的正确传输和匹配

网友A:
一般都是里面有120欧姆电阻了,引出了两芯2。54排针,搞个跳帽接一下。简单粗暴,价格低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里面有120欧姆电阻了,引出了两芯2。54排针,搞个跳帽接一下。简单粗暴,价格低廉。

我看周立功的CAN记录仪等设备都是可以软件配置的。想学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周立功的CAN记录仪等设备都是可以软件配置的。想学一下啊

如果你一定要自动,那也可以搞个继电器把120欧电阻接到总线上,相当于价格跳帽,不过稳定性肯定比不上跳帽。

网友:
damiaa 发表于 2023-11-16 08:48       如果你一定要自动,那也可以搞个继电器把120欧电阻接到总线上,相当于价 ...

你这个截图可能是老产品的,你可以搜一下周立功的CAN记录仪 200R-mini,这是软件可设置终端电阻的,而且电路板没有发现继电器。还有同星多通道总线记录仪TLog1004,也是类似的。一直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