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46 Nucleo】 MxCube开发串口通讯

楼主:
  • CubeMX配置开发驱动
    1. 芯片查找

因为该开发板是官方设计推出的,顾在工具软中有开发板的资源,可以直接选择当前使用的开发板。

    1. 时钟配置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始终频率。最大始终频率是216MHz

    1. 时钟源配置

此环境下已经进行了配置,检查一下即可。

    1. SYS设置Debug

选择的是 SW模式

    1. 串口配置

涉及波特率设置,引脚设置和中断设置

1.6代码生成

在此埋个伏笔,下一篇内容简单描述一下。

二、keil工程

2.1.CubeMX生成的(MDK)keil工程

2.2、原理图引脚

2.3、串口实现

CubeMX软件,通过图像化的方式,生成HAL库程序代码,HAL库程序代码较标准库具有很大的区别。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比如此行代码,是串口放回数据的函数,底层到都是采用中断的方式处理,但边准库采用的是直接中断调用的方式,HAL库采用的是回调函数的方式。HAL的设计理念其实更好用。

1.添加接收和发送函数代码

  • /* USER CODE BEGIN 1 */
  • /**
  •   * @brief  Usart1Send
  •   * @param  pUSARTx: Specified serial port
  •   * @param  str:Send data content
  •   * @param  strlen:Send data len
  •   * @retval  None
  •   */
  • void Usart2_Send( char *str,uint8_t strlen)
  • {
  •   unsigned int k=0;
  •   do
  •   {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uint8_t *)(str + k),1,1000);
  •       k++;
  •   } while(k < strlen);
  • }
  • /**
  •   * @brief  Usart1Send
  •   * @param  pUSARTx: Specified serial port
  •   * @param  str:Send data content
  •   * @param  strlen:Send data len
  •   * @retval  None
  •   */
  • void Usart3_Send( char *str,uint8_t strlen)
  • {
  •   unsigned int k=0;
  •   do
  •   {
  •       HAL_UART_Transmit(&huart3,(uint8_t *)(str + k),1,1000);
  •       k++;
  •   } while(k < strlen);
  • }
  • /**
  •   * @brief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   * @param  huart: Specified serial port
  •   * @retval  None
  •   */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   if(huart->Instance == USART2)
  •   {
  •       if(Uart2_Rx_Cnt > 254)
  •       {
  •        Uart2_Rx_Cnt = 0;
  •        memset(RxBuffer_2,0x00,sizeof(RxBuffer_2));
  •
  •       }
  •       else
  •       {
  •          RxBuffer_2[Uart2_Rx_Cnt++] = aRxBuffer_2;
  •
  •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 (uint8_t *)&aRxBuffer_2, 1);
  •   }else if(huart->Instance == USART3)
  •   {
  •       if(Uart3_Rx_Cnt > 254)
  •       {
  •        Uart3_Rx_Cnt = 0;
  •        memset(RxBuffer_3,0x00,sizeof(RxBuffer_3));
  •       }
  •       else
  •       {
  •          RxBuffer_3[Uart3_Rx_Cnt++] = aRxBuffer_3;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uint8_t *)&aRxBuffer_3, 1);
  •   }
  •  UNUSED(huart);
  • }
  1. 添加H文件声明代码
  • extern void Usart2_Send( char *str,uint8_t strlen);
  • extern void Usart2_Send( char *str,uint8_t strlen);

  1. 添加定义数字代码
  • uint8_t aRxBuffer_2 = 0;
  • uint8_t aRxBuffer_3 = 0;
  • unsigned char aRxBuffer_hlp = 0;
  • unsigned char Uart2_Rx_Cnt = 0;
  • unsigned char Uart3_Rx_Cnt = 0;
  • unsigned char RxBuffer_2[RXBUFFERSIZE];
  • unsigned char RxBuffer_3[RXBUFFERSIZE];
  • unsigned char hlpUart1_Rx_Cnt =0;
  • unsigned char RxBuffer_hlp[RXBUFFERSIZE];

2.4、串口通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