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式电路,是否不上档次?!

楼主:
时脉又是哪来的,不亦震荡乎?!

网友:
不能简单地说自激式电路不上档次,选择与应用场景有关

网友:
时钟脉冲的误差要求非常高, 最近用一个晶振是±3PPM/年的

网友:
哪有上不上档次?实用够用就行。元器件:4nm的芯片里叫我小甜甜,跑到玩具电路里就是牛夫人了?

网友:
与档次没有关系

自激式电源成本低,器件少

网友:
节能灯头里呆着的,是 变压器反馈半桥震荡器,

跟手机配套的充电器,居然是个RCC (非正规品就更不用说),

曾经大行其道的便携荧光灯,更是单管电路的天下,跟焦耳小偷是一样的套路,

但这些全无技术含量,近乎玩具的电路,却居会被大企业所採用,而事实上亦沒出甚么大禍乱,

震荡器不需时脉,或者说,它自己就是时脉,只要元件的参数和配置都在合理范围,就能自我调适,几乎不必设计。

网友A:
质量要求不高的地方,最简单的才是最好的,低成本易维护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要求不高的地方,最简单的才是最好的,低成本易维护才是王道

“质量要求不高的地方,最简单的才是最好的,低成本易维护才是王道”

科技以至于实用!

网友:
三极管一只,变压器一个,大不了再加个电阻,就是焦耳小偷的全部。

这「配方」,不单可用于 小偷,电筒,应急灯,甚至乎 感应加热工作间 也能用,

上世纪中叶,冯秉铨 教授有论文《强功率震荡器板效问题》,这个级数的强,在当时只有真空管才能胜任,

可就这么一台简单得几近几嬉的震荡器,却能担承企业营运的大任,震荡频率,稳定是应该的,不管用场何在,但对于感应加热而言,效率更要紧,尤其是有源器件的功耗,对半导体而言绝对是严重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