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开发板上电

楼主:
收到开发板后,按照官网的教程了解开发板的硬件端口后,安装处理器的散热器后,连接网线,HDMI,硬盘鼠标后,给开发板上电。

一、开发板资料

   开发板的教程和资料在Sipeed官网wiki的LicheePi 4A分支下

   官网wiki地址:https://wiki.sipeed.com/hardware/zh/lichee/th1520/lpi4a/1_intro.html

二、开发板上电

   2.1、开发板硬件连接图

    2.2、登录系统

   系统启动后,进入登录界面

   登录系统,总共有三个用户,root,debian,sipeed,初始密码均为licheepi ,这里使用root用户登录

   三、ssh远程登录

   习惯使用命令操作方式,开发板没有直接连电脑的串口打印口,下面使用SSH的方式操作。

   3.1、安装SSH

   执行命令:

    root@lpi4a:~#  apt update

    root@lpi4a:~#  apt install ssh openssh-server

    root@lpi4a:~# vi /etc/ssh/sshd_config

    修改  PermitRootLogin  yes

 修改 PasswordAuthentication yes

 重启SSH

     root@lpi4a:sudo service ssh restart

    3.2、查看IP地址

   root@lpi4a:~# ifconfig

  开发板ip地址:192.168.1.50

   3.3、ssh登录

   ssh登录成功

网友A:
用SSH的方式操作,需要安装SSH和登录,这个看起来也不复杂

网友B:
默认是ubuntu还是debi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SH的方式操作,需要安装SSH和登录,这个看起来也不复杂

安装配置下SSH,就可以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ubuntu还是debian?

默认的系统,deb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