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老式电阻箱

楼主:
拆之前

拆开,万用表的架构,内部的铜皮感觉比较薄,看起来没有其他镀层分量也不如以前的老式电阻箱,以前的塑料是和500型万用表一个塑料

这个塑料差劲极了

原理就是切换内部 插件电阻,串联串联,在串联

看看后盖,空无一物

网友:
骗骗学生的设备。

图片中可见电阻都是碳膜或者金属膜电阻。什么膜电阻可以做到十万分之一的精度?

真正的六位电阻箱,里面的电阻都是锰铜线绕制的电阻,而且各电阻都经过修整。各盘之间的导线,线径达2毫米,绝对不会使用铜箔。

网友A:
拆开这种电阻箱,很容易弄清楚什么是分辨率,什么是精度。这样的电阻箱,分辨率确实可以做到0.1欧。但绝对没有0.1欧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这种电阻箱,很容易弄清楚什么是分辨率,什么是精度。这样的电阻箱,分辨率确实可以做到0.1欧。但绝对 ...

非常搓,功率很小,以前的老式的功率似乎大点

网友:
这个电阻箱我也有一个,不过没拆过,我那个挺沉,应该是加了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箱我也有一个,不过没拆过,我那个挺沉,应该是加了配重

可能用料比我这个要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箱我也有一个,不过没拆过,我那个挺沉,应该是加了配重

【我那个挺沉,应该是加了配重】

也有可能电阻都是锰铜线绕电阻,开关也不是铜箔而是铜片,那样当然要重得多。

网友C:
看了有氧化的触点,估计这电阻箱可以退休了。

网友D:
看着都挺古老的,不过作为科普教育还是足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有氧化的触点,估计这电阻箱可以退休了。

还没得很,还得拿来用用,这个比焊0603电阻还是方便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都挺古老的,不过作为科普教育还是足够的

这个塑料不行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做工看起来太简陋了,测到0.1基本上不可能,精度太差了。

网友E:
过去的东西尺寸比较大,结构却简单,拆解也不方便,但是分析设计却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去的东西尺寸比较大,结构却简单,拆解也不方便,但是分析设计却容易

以前的用料扎实,没打开看过,但感觉应该如maychang老师所说是锰铜电阻

网友F:
这个旋钮背面的覆铜板看起来是裸铜啊,不怕氧化?而且经常旋转旋钮尽然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旋钮背面的覆铜板看起来是裸铜啊,不怕氧化?而且经常旋转旋钮尽然没有损坏

看起来有点氧化了

网友:
这个电阻箱我也有一个,不过没拆过,我那个挺沉,应该是加了配重   support for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阻箱我也有一个,不过没拆过,我那个挺沉,应该是加了配重   support for you

thank you

网友:
感觉还行,用来日常做些临时分压限流调试也算方便的,若精度要求很高,可能就显得简陋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