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电路时滤波电容放多少合适 放多大可以?

楼主:
小白没有经验  大佬们 求解请问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滤波电容放多少合适?例如我在设计EC11编码器调节光强度的时候,滤波电容放多合适?还有这个LM1117-3.3v降压转换电路5v转3v3,之前的同事设计是这样的(还没测试过),我看数据手册,其实输入输出放入一个10UF和100nf就行了,不理解在设计的时候该放多少合适

网友:
【请问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滤波电容放多少合适?】

视实际情况要求而定,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
第二幅图,LM1117输出端对地使用了四个电容,容量分别为10uF、10uF、10uF和100nF。此设计未必是良好的设计。

网友:
也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反正都是参考数据手册和别人的推荐设计的

网友:
视实际情况要求而定,无法一概而论。一般普通IC就是1+0.1uF

网友:
视实际情况要求而定,一般组合电容的两个电容容值大概为100倍,10+0.1的组合最常见

网友:
不光是电容量问题,有的旧型线性稳压器 (LM1117就是) 不允许输出电容的ESR太低,用ESR很低的陶瓷电容可能会起振,不如用铝电解安定。铝电解都是几十几百微法,没有0.1的。

网友:
建议首先参考相关件的数据手册,通常会提供一些滤波电容的推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