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孩子吧

楼主:
新手第一次画pcb,不知道设计的合理不,求大佬们给些意见

网友:
PCB的合理与否一般与原理图,器件摆放与接口位置输入输出,板子功能密切相关

网友:
就基础的走向技巧,和走线,相同类型的线有粗细不一的情况,走线还有能直着过去就不要绕来绕去

随便截图如下,绿圆圈内是否可以直接走线,几个绿色方框内的线是否存在粗细不一

网友:
如果想美观,平行线间距要注意一下,H3,H4、TOF是否可以排列整齐一下,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

网友:
好多死铜啊,去要处理一下,要不打过孔,要不删除

网友:
注意,4个固定的孔是几个的,有没有考虑螺钉帽的大小给足安全间隙?

下面那个是3.2mm的孔,帽的大小在黄线位置。

网友:
  这里的线最好等间距。

网友:
有一些地方的死铜可以不要就不要,

网友:
唉,无非就是熟练程度,基本原则都遵循下来还要自我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