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PCB要用压接连接器

楼主:
以前我见过的PCB板对板连接器是贴片式或者直插焊接的,现在又见识到一种压接式连接器,居然是不需要用焊锡来焊接到板子上,而是直接暴力插入到PCB的通孔里面,然后由于孔壁的铜比较厚,而且铜比较软,能把压接连接器紧紧的卡在孔里面,实现连接。  对于为什么要用这种连接器就不是很明白了,  猜测可能是用于一些特别高速的信号的传输,而焊锡焊接的方式会影响信号质量。然后就发明了压接式连接器

网友A:
这种连接可靠吗?倒是见到过测试板上用错位孔的方式实现无焊连接的

网友B:
这个技术没见过,一般会在什么产品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连接可靠吗?倒是见到过测试板上用错位孔的方式实现无焊连接的

连接可靠应该没问题,但是应该不牢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术没见过,一般会在什么产品上用?

一般用在"背板"上面,说白了就像那种核心板+底板的底板, 有大量的高速信号互联。所以我猜这种压接就是为了更好的信号质量

网友:
让我想起了那种连接器,似乎还可以解决飞线的问题,直接一插,可以代替很多PCB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在"背板"上面,说白了就像那种核心板+底板的底板, 有大量的高速信号互联。所以我猜这种压接就 ...

哦哦哦,市面上的开发板好像挺多都是用这种的。只是和你图片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哦,市面上的开发板好像挺多都是用这种的。只是和你图片不太一样。

开发版一般就是用普通的表贴式板对板连接器或者表贴的dimm连接器,要不就是邮票孔直接焊了。这种一般是高速信号特别多的板子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