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芯微处理器的效能感觉不太行呢。。。

楼主:
手里有个rk3568的板子,4核,2G,单核2G主频,在上面装了个G++11,直接编我们的工程,单线程差不多2分钟能编一个CPP,要是加并行上到4个线程编译,吃资源直接就被linux杀掉了。

另外有一个nxpimx6的板子,4核,1G,单核800M,同样的编译,差不多半分钟能编一个CPP,加到并行4线程,不会被系统杀掉,大概3个小时能编译完成。

系统内核都是4.19的LTS版本,文件系统都是ubuntu22.04,按道理rk3568各方面都优,没想通这种结果。

网友A:
是系统优化问题吧

网友B:
rk3568这个板子还蛮贵啊。咸鱼里面都不便宜。反倒是rk3399咸鱼里看到便宜的了。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同一个项目,树莓派和瑞芯微的,瑞芯微的就会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同一个项目,树莓派和瑞芯微的,瑞芯微的就会卡顿。

虽然两个性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别不是非常大。

网友D:
是不是处理器性能的问题呢

网友E:
现在的系统不能只看CPU主频核心的性能,NPU、GPU都很重要,系统软件更是重要,就像国产的GPU软件跟不上去很是影响性能发挥,甚至PCB的水平都很关键。

网友F:
感觉不对劲,3568刷armbian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系统优化问题吧

没找到原因,按道理编译也算是纯cpu计算的,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rk3568这个板子还蛮贵啊。咸鱼里面都不便宜。反倒是rk3399咸鱼里看到便宜的了。

3568好像是现在各家工控板主推的型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同一个项目,树莓派和瑞芯微的,瑞芯微的就会卡顿。

对,我找树莓派试了一下,也比3568快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处理器性能的问题呢

参数上,3568性能优势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系统不能只看CPU主频核心的性能,NPU、GPU都很重要,系统软件更是重要,就像国产的GPU软件跟不上去很 ...

按道理编译器纯计算的,不应该有这么明显的影响,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对劲,3568刷armbian试试

没折腾,等后面有时间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我找树莓派试了一下,也比3568快不少。

是的,参数和树莓派差不多,但是实际运行项目确没树莓派好,难不成是系统没优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