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 第2期】任务提交

楼主:
代码

见附件

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inyunti/629280?type__2276=QqAxBD2DcDyitGNDQie0Kit3qqwxRlpYoD&alichlgref=http%3A%2F%2Fbbs.eeworld.com.cn%2Fmy%2Fhome.php%3Fcur%3Dmyhome%26act%3Ddownload

视频

见链接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uploadcourse/68108/lesson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p4y1c7vi/

资料准备

参考:https://cdn-learn.adafruit.com/downloads/pdf/adafruit-esp32-s3-tft-feather.pdf

开发环境搭建

下载固件

从如下地址下载UF2固件

https://circuitpython.org/board/adafruit_feather_esp32s3_tft/

接上USB线到电脑,上电

双击如下Rst按键(红色部分),可以看到绿色部分LED变为绿色。

显示如下

电脑识别移动存储如下

将下载的UF2文件拖到该盘

完成之后变为了CIRCUITPY

显示如下

安装编辑器

从如下地址下载

https://codewith.mu/

如果下载慢可以去https://ghproxy.com/输入链接下载

或者直接

安装没有什么特殊的直接安装即可。

编辑器使用

第一次启动要一会

选择CircuitPython->OK

点击新建

编辑代码添加一行

print("Hello World")

点击保存

保存为code.py,该名字的程序会自动运行

可以看到打印如下,没有显示REPL则点击串口按钮显示

任务1:控制屏幕显示中文(必做任务)

< class="p" style="">完成屏幕的控制,并且能显示中文

< class="p" style="">搭配器件: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

查看固件自带的库

< class="p" style="">help('modules')

自带的库就不需要再手动复制到lib目录下了。

 下载库

从以下地址下载库

https://circuitpython.org/libraries

根据版本下载Bundle for Version 8.x

解压

复制adafruit_display_text,adafruit_bitmap_font到板子的lib目录下

下载中文字库

https://github.com/carrothu-cn/chinese-bitmap-fonts

如果下载慢可以先导入到gitee再下载。

复制wenquanyi_13px.pcf到板子的lib目录下

中文显示

输入如下代码,保存为code.py

# 导入库

import board

import displayio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wrap_text_to_lines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初始化显示屏参数

display = board.DISPLAY

board.DISPLAY.brightness = 0.35

board.DISPLAY.rotation = 0

# 导入字库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lib\wenquanyi_13px.pcf")

color = 0xFFFF00

#设定文本显示参数

text_group = displayio.Group()

text_area = label.Label(font, text="你好,Follow me!", color=color)

text_area.x = 1

text_area.y = 70

text_area.line_spacing = 0.8

text_area.scale = 2

#启动屏幕显示

text_group.append(text_area)

display.show(text_group)

while True:

pass

运行显示效果如下

任务2:网络功能使用(必做任务)

< class="p" style="">完成网络功能的使用,能够创建热点和连接到WiFi

< class="p" style="">搭配器件: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

< class="p" style="">参考 https://learn.adafruit.com/adafruit-funhouse/circuitpython-internet-test

WIFI连接

使用如下代码测试连接WIFI并ping同一网络的电脑,注意要关闭电脑防火墙。

import os

import ipaddress

import wifi

for network in wifi.radio.start_scanning_networks():

 print("\t%s\t\tRSSI: %d\tChannel: %d" % (str(network.ssid, "utf-8"),

 network.rssi, network.channel))

wifi.radio.stop_scanning_networks()

wifi.radio.connect("qiqiqiqi", "cqmygysdss")

ping_ip = ipaddress.IPv4Address("192.168.31.64")

print(wifi.radio.ipv4_address)

while True:

    ping = wifi.radio.ping(ip=ping_ip, timeout=3)

    if ping is not None:

        print(f"192.168.31.64: {ping} ms")

电脑ping开发板

< class="p" style="">

WIFI热点

使用如下代码创建热点

import time

import ipaddress

import wifi

wifi.radio.start_ap(ssid='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 password='12345678', authmode=[wifi.AuthMode.WPA2, wifi.AuthMode.PSK])

wifi.radio.start_dhcp_ap()

while True:

    time.sleep(1)

手机连接热点

任务3:控制WS2812B(必做任务)

< class="p" style="">使用按键控制板载Neopixel LED的显示和颜色切换

< class="p" style="">搭配器件: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

 Neopixel LED颜色切换

复制neopixel.mpy到开发板的lib目录下

创建如下代码

import time

import board

import neopixel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pixel.brightness = 0.3

while True:

 pixel.fill((255, 0, 0))

 time.sleep(0.5)

 pixel.fill((0, 255, 0))

 time.sleep(0.5)

 pixel.fill((0, 0, 255))

 time.sleep(0.5)

运行可以看到LED三色闪烁。

按键切换颜色

import time

import 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digitalio

button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BUTTON)

button.switch_to_input(pull=digitalio.Pull.UP)

button_buf = button.value

button_change = 0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pixel.brightness = 0.3

while True:

    if ((button_buf != button.value) and (button.value==True)) :

        button_change = button_change + 1

        if(button_change == 1):

            pixel.fill((255, 0, 0))

        elif (button_change == 2):

            pixel.fill((0, 255, 0))

        elif (button_change == 3):

            button_change = 0

            pixel.fill((0, 0, 255))

    button_buf = button.value

按BOOT按键切换颜色显示

任务4:

选择是分任务1:日历&时钟

获取网络时间

需要使用库

adafruit_ntp

将adafruit_ntp.mpy导入到lib下

测试代码如下

import adafruit_ntp

import rtc

def sync_rtc():

rtc.RTC().datetime = ntp.datetime

ntp = adafruit_ntp.NTP(pool, tz_offset=8)

secs = 1

while True:

    secs = secs + 1

    if secs > 5:

        secs = 0

        sync_rtc()

print(rtc.RTC()a.datetime)

time.sleep(1)

获取天气信息

心知天气,注册获取免费版本

获取密钥

API接口

https://api.seniverse.com/v3/weather/now.json?key=your_api_key&location=beijing&language=zh-Hans&unit=c

直接浏览器显示如下

添加库

代码如下

import os

import ipaddress

import ssl

import wifi

import socketpool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import time

wifi.radio.connect(os.getenv("WIFI_SSID"), os.getenv("WIFI_PASSWORD"))

print(f"Connected to {os.getenv('WIFI_SSID')}")

print(f"My IP address: {wifi.radio.ipv4_address}")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context = 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context.check_hostname = False

requests = adafruit_requests.Session(pool, context)

while True:

    print(f"Fetching text from {os.getenv("TEXT_URL")}")

    response = requests.get(os.getenv("TEXT_URL"))

    print("-" * 40)

    print(response.text)

    print("-" * 40)

    time.sleep(5)

参数设置settings.toml

# SPDX-FileCopyrightText: 2023 Adafruit Industries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MIT

# This is where you store the credentials necessary for your code.

# The associated demo only requires WiFi, but you can include any

# credentials here, such as Adafruit IO username and key, etc.

WIFI_SSID = "qiqiqiqi"

WIFI_PASSWORD = "cqmygysdss"

TEXT_URL = "http://api.seniverse.com/v3/weather/now.json?key=SCrUCunRlcvyvEuqG&location=changsha&language=zh-Hans&unit=c"

测试如下

天气信息和网络时间解析显示

def sync_weather():

    print(f"Fetching text from {os.getenv("TEXT_URL")}")

    response = requests.get(os.getenv("TEXT_URL"))

    print("-" * 40)

    print(response.text)

    print("-" * 40)

    obj = json.loads(response.text)

    print(obj, type(obj))

    temperature = obj['results'][0]['now']['temperature']

    print(temperature, type(temperature))

    weather = obj['results'][0]['now']['text']

    print(weather, type(weather))

    city = obj['results'][0]['location']['path']

    print(city, type(city))

return temperature,weather,city

def disp_time_weather():

    #显示日期

    text_group = displayio.Group()

    text_area = label.Label(font, text=str(datetime.tm_year)+"年"+str(datetime.tm_mon)+"月"+str(datetime.tm_mday)+"日"+" 星期"+str(datetime.tm_wday), color=color)

    text_area.x = 50

    text_area.y = 20

    text_area.line_spacing = 0.8

    text_area.scale = 1

    text_group.append(text_area)

    #display.show(text_group)

    #显示时间

    text_area1 = label.Label(font, text=str(datetime.tm_hour)+"时"+str(datetime.tm_min)+"分"+str(datetime.tm_sec)+"秒", color=color)

    text_area1.x = 80

    text_area1.y = 40

    text_area1.line_spacing = 0.8

    text_area1.scale = 1

    text_group.append(text_area1)

    print(datetime.tm_sec)

    #显示城市

    text_area2 = label.Label(font, text=city, color=color)

    text_area2.x = 50

    text_area2.y = 60

    text_area2.line_spacing = 0.8

    text_area2.scale = 1

    text_group.append(text_area2)

    print(city, type(city))

    #显示天气

    text_area3 = label.Label(font, text=weather, color=color)

    text_area3.x = 100

    text_area3.y = 80

    text_area3.line_spacing = 0.8

    text_area3.scale = 1

    text_group.append(text_area3)

    print(weather, type(weather))

    #显示温度

    text_area4 = label.Label(font, text=temperature+"度", color=color)

    text_area4.x = 100

    text_area4.y = 100

    text_area4.line_spacing = 0.8

    text_area4.scale = 1

    text_group.append(text_area4)

    print(temperature, type(temperature))

    display.show(text_group)

总结

基于本次活动熟悉了基于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的circuitpyhon开发。

了解了中文显示,网络使用,WS2812B的控制等,并完成了时钟天气的Demo,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时间天气显示。活动非常有意义,希望以后能更多的推出类似活动。

网友:
恭喜完成,效果挺不错的

网友A:
在节前提交,看来是想好好过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节前提交,看来是想好好过节~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