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51开发板、32单片机开发板、树莓派都有哪些不同呢?

楼主:
arduino、51开发板、32单片机开发板、树莓派都有哪些不同呢?(linux开发板、安卓主板、PC主板又有哪些异同呢)

从学校到工作也没接触到arduino,自从需要一个心电监测模块  可以显示心电图的那种  结果在某宝上面  买了一个模块 AD8232  然后发现还需要一个arduino主板才能连接电脑用上位机把心电波形显示出来。感觉arduino的编程要比51都简单,也可以满足很多控制的需求,甚至机器人上面也在用。为啥还要选择更复杂的32或者SOC级别芯片呢?

网友:
arduino、51开发板、32单片机开发板、树莓派放在一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内核不一样

网友A:
adruino感觉不太适合产品,因为出现问题不好找,都封装成库了。反正我调adruino感觉难受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ruino感觉不太适合产品,因为出现问题不好找,都封装成库了。反正我调adruino感觉难受死。

是不是比51都好学  是入门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比51都好学  是入门级别的

和51差不多吧,算是入门级别的,封装挺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51差不多吧,算是入门级别的,封装挺深的。

这个在实际测产品中有应用不

网友C:
一般涉及图像识别等功能就要上linux系统装图像识别SDK了,那么这种必然需求要芯片性能高,

ARM的内核分为几种,A系列,R系列,M系列,

树莓派和arduino,应该是朝着高性能实时性去的,并且带有自己的编程平台,封装度较高,只用去编程高层算法而不用管底层驱动实现,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这种低性能芯片的板子,

32单片机,M内核,51的话,是从8051内核衍生而来,一般是裸片跑或者带像是RTOS这种实时系统的,一般用于比较基础的控制,可以直接操作内部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一般涉及图像识别等功能就要上linux系统装图像识别SDK了,那么这种必然需求要芯片性能高, ARM的内核分 ...

回复linux开发板、安卓主板、PC主板又有哪些异同呢

你理解了各种操作系统和芯片内核架构就懂了

一切为了工程需要,工程讲究在性能达标的情况下做到极致的成本节省【当然不排除军工没有成本要求或者一些为了跑高性能而跑高性能,图消费者或者领导喜欢的产品】

如果32位的裸片可以跑,没有必要上RTOS可以跑,RTOS可以跑,没必要上个LINUX

系统的产生是为了实时性和方便操作更大量的进程和高效的内存分配,如果你的工程本身没几个任务跑,不要求实时性,自然没必要上系统

而你觉得好用只是以为帮你封装好了,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linux开发板、安卓主板、PC主板又有哪些异同呢 你理解了各种操作系统和芯片内核架构就懂了 一 ...

谢谢你耐心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