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在用测评入选标准。欢迎大家对现行标准提意见

楼主:
感谢@lugl4313820 为测评入选标准提出建议,我们努力消化吸收了大家的建议,我们将测评入选标准做了整理,欢迎小伙伴们一起来给现行标准提建议,让测评活动做的更好。

EEWorld测评入选标准

1、测评计划内容

契合性:是否结合测评对象核心特点展开,或厂商希望重点凸显的内容

创新性:是否有独特的测评角度或内容

可实现性:在测评时间段内,是否可实现

2、测评申请表单内容详实,评测经验一栏详细列出自己的经验、文章,擅长等,会有助于评委更好的评选(对于论坛新人尤其重要)。

3、如果同一人手上同时有2个及以上的测评活动入围且进行中,不建议提交申请,待手头活动测评完毕后再申请。

4、如果正在进行的大赛、测评活动进展不理想,将对申请测评结果有影响。如果过往测评、过往DIY活动中,没做(未沟通情况)或完成度低,将对申请测评结果有影响。

网友A:
关注过原贴,也有过回复

有个建议,像这样积极争取测试机会,相信如果参与测试也会是积极的。

对这样积极分子应该是要鼓励,要多给点机会

那么如果下次有机会,可以适当优先,只是操作上比较麻烦,会增加很大工作量

考虑了一下,可能申请者自已在测试申请中附上前面没入选的链接会比较好

仅供参考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把第三点的数量放宽一些,其实有些人测评时间是很多的。只要他以往给的测评帖质量都比较好,这个规则可以放宽。

网友:
这几条建议挺好的,但是测评不同产品,板子的数量不同,测评难度不同,厂家意愿不同,很难做到统一标准,不同的板子因地制宜吧。但根本就是满足厂家意愿,增加原创技术文章,活跃论坛人气,满足网友测评要求这几个基本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把第三点的数量放宽一些,其实有些人测评时间是很多的。只要他以往给的测评帖质量都比较好,这个 ...

不优先考虑的意思并不是不考虑。只能会首选在各方面都合适且相对手上没活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过原贴,也有过回复 有个建议,像这样积极争取测试机会,相信如果参与测试也会是积极的。 对这样 ...

如果每次活动都积极参与了但是一直没入选,管管这边会建议先自查一下个人的申请理由和测评计划哦。有些网友一直在积极参与但是长期无法入选的原因可能是他的情况总是不符合选人要求哦。

比如以下这些情况就是管管在长期的整理测评申请时碰到:

1.有网友真的基本是上新就申请,所有的板卡申请理由都是我想要学习一下。所有的测评计划都是我对板卡测评有很高的热情巴拉巴拉,会认真写测评巴拉巴拉,希望组织给个机会。然后没有啦。

看着态度也很诚恳对不对?但是呢?每个板卡的特点不同功能不同,总说一句学习一下,我们不知道他想要学啥哦。说对板卡测评有很高热情会认真写,但是洋洋洒洒一大串,我们字里行间一点看不到他对测评有什么规划和计划哦。

所以这样的申请,大概率只能在真的“其他申请者都非常非常不合适”的机会才可能中选,即使给机会也会要求必须先补充完整的测评计划才会发板子哦。

如果真的很热情的话,我们管管有时候也会私下联系沟通建议他如何写好测评哦。就有沟通后会认真写好规划后来入选的。

但是也有很多,真的依然只是表达了下他想测评这件事哦。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比较抱歉啦。

2. 有网友申请的时候总在表示要用在自家产品上巴拉巴拉,选品什么的,然后同时申请了很多个板卡有时候,真的是所有在申请期的都申请过去啦。但是,啥类型的产品呀,会各种方面的板卡都能在选品范围内呀?都不一样的哦。表示怀疑,因为申请人并没有说明清楚哦。计划上 也语焉不详。。。这种也不好入选哦。虽然说厂商肯定会希望真有这种需求的,但是如果各个板子都一样的需求,那就很让人困惑这具体需求啦。。。。

当然也是有网友申请表示用在自家产品上的,会说明清楚哪一类产品,对哪方面的指标有需求等等。这种一般能真的看到需求的是容易入选的。(很直白的一点就是厂商肯定会希望推的板子能卖出去能被应用在产品上的嘛)

3.还有很多情况。比如规则里提到的,有网友过往存在一些在测评活动中没有沟通没反馈的没发报告或开个箱就没后续了等,(有沟通说明某些特殊原因延迟发布内容或无法完成不会影响到)等等。 又或者在过往测评过程中出现过作弊等行为(比如搬运其他地方的同板子的测评报告或性能相差不大的报告改个板名挂过来这种)等等 类似这种有不好的行为的,会对接下来的测评活动有影响。这种情况下积极参与也是比较难入选的。

最后,一般积极参与写的计划和理由是切合板子的,机会就在那里等着你的。

网友:
作为版主,在版主的福利上也有优先评测权,为了达到优秀版主的帖子数量,需要有板子来做为写帖子的题材。其实投入的学习时间与一块板子的价值是不对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优先考虑的意思并不是不考虑。只能会首选在各方面都合适且相对手上没活儿的。

明白了,还是希望多给【lugl4313820】版主一些测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