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LP_MSPM0L1306开发板】测评——开发板开箱、环境搭建和点灯

楼主:
开发板硬件概览

TI推出的LP_MSPM0L1306开发板的外观如上图所示,主芯片为MSPM0L1306/QFN32。芯片内核使用Cortex-M0,频率高达32MHz。片上Flash有64KB,RAM为4KB。模拟部分的零漂移和零交叉斩波运算放大器(OPA)和通用放大器(GPAMP)集成高性能外设,在其他家的产品中好像没有见过,简化了外部模拟电路的设计,节省了PCB的面积,可以使设计更为小巧。

40 引脚 BoosterPack™ 插件模块接头简化了快速原型设计,可以使用现有的模块进行应用验证,板载的XDS110调试探针可以帮助开发者方便地调试应用,该调试器支持用于超低功耗调试的EnergyTrace技术。

开发板上的两个按钮、1个LED和1个RGB LED、热敏电阻电路、光传感器电路、反向通道UART(通过USB连接到PC),帮助开发者快速熟悉芯片的使用。

为了支持MSPM0L1306的开发,TI提供了MSPM0软件开发套件(SDK)和SysConfig代码配置工具。以上工具都支持CCS、Keil和IAR开发环境。

CCS环境搭建

CCS是TI官方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CCS集成了SysConfig代码生成工具,CCS的版本选择为12.4,在CCS中开发MSPM0L1306的程序除了安装CCS外,还需要安装MSPM0 SDK。程序的安装很简单,选择默认配置即可,这里不再赘述。

程序具体的使用部分可以参考随MSPM0 SDK一起发布的MSPM0 SDK Overview文档来查看。

在安装CCS时,有时会提示”Pending Reboot”错误,如果重启注销都无效,可以尝试如下方法:

1.在windows运行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2.查找并删除路径下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文件

除了CCS开发环境外,TI还提供了IAR、Keil等开发环境的开发指南,但是TI的MSPM0 SDK和SysConfig在IAR和Keil环境中的支持目前并不好,尤其是MSPM0 SDK的代码引用,SysConfig的使用,对于初学者而言有很大的门槛。目前DAP link在下载代码时存在问题,会出现以下错误提示,而Jlink则不会,希望以后的版本能改善这一点。

工程创建

在CCS的File->New File->Project中选择CCS Project

会出现以下界面,在此界面中的“Project templates and examples”界面中选择“Open Resouce Explore”,会打开TI的在线资源中心,可以在其中下载、查看芯片的相关文档,导入示例工程。

在访问该资源时,有时会出现403Forbidden的提示信息,解决办法是打开电脑的默认浏览器,登录TI的账号即可。

这里选择示例程序中的DriverLib下的GPIO输出示例,将其导入到CCS IDE中。

导入的结果如图所示,包含了Sysconfig文件、启动文件、芯片链接文件等关键的依赖项,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示例的基础上添加自己需要的功能即可。

另外,不使用示例导入的方法,使用选择芯片型号,创建空工程的方法创建工程也可行,但是对入门的开发者来说,需要深入了解CCS的工程管理才行。

CCS中创建empty project和使用示例工程导入的工程在文件树上的差别很大,导入示例工程中,包含了对MSPM0 SDK的引用,SysConfig工具的配置等,而直接创建的空工程中是不包含这些配置的,需要手动配置,对于CCS包管理不熟悉的新手来说,这无疑增加了难度,所以在官方提供的示例上修改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GPIO使用

通过查看原理图,可以知道PA0连接LED1 Red(低电平有效),而PA13连接在RGB(高电平有效)的绿色引脚,PA26连接在RGB的红色引脚,PA27连接在RGB的蓝色引脚。

在CCS中导入MSPM0L1306中与GPIO相关的示例程序,这里选择gpio_toggle_output_LP_MSPM01306_nortos_ticlang。

该工程中使用了RGB灯,没有使用LED1,这里通过修改gpio_toggle_output.sysconfig工具来添加LED1。

在GPIO标签中修改GPIO的名称和分配的引脚编号:

上图中根据LED1引脚,重新分配引脚和实例名。分配完成后,保存当前的修改。

在工程中使用GPIO时,如果要使用GPIO这一外设,<外设名_PORT>作为配置的端口的名称,而引脚则为<外设名_引脚名_PIN>。在本例中GPIO Port和引脚的引用如下所示。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GPIO_LEDS_USER_LED_RED_PIN);
    DL_GPIO_set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RGB_B_PIN);

主函数中的代码如下: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t main(void)
{
    /* Power on GPIO, initialize pins as digital outputs */
    SYSCFG_DL_init();

    /* Default: USER_LED_RED On,USER_RGB_B On ,USER_RGB_R OFF,USER_RGB_G OFF*/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GPIO_LEDS_USER_LED_RED_PIN);
    DL_GPIO_set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RGB_B_PIN);

    DL_GPIO_clearPins(
        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RGB_R_PIN | GPIO_LEDS_USER_RGB_G_PIN);
    while (1) {
        /*
         * Call togglePins API to flip the current value of LEDs. This
         * API causes the corresponding HW bits to be flipped by the GPIO HW
         * without need for additional R-M-W cycles by the processor.
         */

        delay_cycles(10000000);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RED_PIN |
                                           GPIO_LEDS_USER_RGB_B_PIN |
                                           GPIO_LEDS_USER_RGB_R_PIN);

        delay_cycles(10000000);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RED_PIN |
                                           GPIO_LEDS_USER_RGB_G_PIN |
                                           GPIO_LEDS_USER_RGB_R_PIN);

        delay_cycles(10000000);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RED_PIN |
                                           GPIO_LEDS_USER_RGB_G_PIN |
                                           GPIO_LEDS_USER_RGB_B_PIN);

    }
}

工程默认的下载器为XDS110。

点击工具栏中的编译按键,完成编译后点击Debgger按钮即可将程序下载到MCU中并开始调试。

程序的运行效果如视频所示。

点灯

网友A:
CCS的版本选择为12.4是比较新了,不知道安装对硬件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的版本选择为12.4是比较新了,不知道安装对硬件有什么要求

我使用的电脑配置如下,CCS Studio用起来不如Keil流畅,但是功能丰富,如果电脑性能可以推荐使用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