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全闭环

楼主:
开启全闭环前是否先要调试好增益参数。还是直接重置出厂值,再设定全闭环的参数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调整台达伺服电机闭环参数,确保伺服电机按照控制卡的指令运动

应该是先要调试好增益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台达伺服电机闭环参数,确保伺服电机按照控制卡的指令运动 应该是先要调试好增益参数

嗯嗯! 就是看过台达自家的教学视频,看他只是设定有关全闭环的几个参数、其他什么增益一个都没调过,还以为不用设定! 谢谢大大回覆! 中秋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