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LP_MSPM0L1306开发板】测评——GUI Composer GUI使用和出厂程序体验

楼主:
GUI Composer GUI使用和出厂程序体验

想要快速了解LP_MSPM0L1306开发板上的功能,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out of box演示例程,搭配官方提供的GUI Composer生成的GUI,快速地对开发板上的模拟功能进行测试。

TI Cloud Agent

要运行官方提供的GUI程序,需要安装TI Cloud Agent。再进行安装前,需要确定自己的电脑中是否开启了“Windows short filename generation”。具体的解决办法可以参考官方提供的教程;

在浏览器(官方推荐使用Chrome)中安装TICloudAgent Bridge插件。

运行GUI演示程序

在Chrome浏览器中输入以下网址:

https://dev.ti.com/gallery/view/TIMSPGC/LP_MSPM0L1306_OOBE/ver/1.0.1/

就可以打开与LP_MSPM0L1306开发板相对应的GUI程序。

在OPTION选项卡中选择XDS110的虚拟COM口中Application串口,波特率设定为115200,点击连接,连接成功后,状态栏中会显示“Waiting for data”

显示的Demo中给出了四种运行状态,分别对应不同的演示程序,默认状态下是500ms翻转LED1的状态;

Blink LED示例演示了使用定时器控制LED2的翻转速度,在GUI界面中先点击“Enable”开关,启用该示例。在界面上调节翻转周期,可以看到LED灯的翻转速度发生了变化,同时页面上的指示灯也实现了当前的LED2的状态和颜色;

Light Sensor示例演示了使用OPA0的通用模式,配合板上的发光二极管、电容和电阻组成光传感器电路。使用ADC0对光传感电路的电压采样,在GUI上显示采样结果,并根据采样值调节控制RGB LED灯的PWM波占空比,从而控制其亮度。

Thermistor示例演示了使用OPA0的缓存模式,配置板上的热敏电阻使用温度测测电路,转换的温度结果显示在GUI上,ADC的结果用与调节RGB灯的颜色。

总结

GUI Composer的示例程序提供了开发板上不同外设的使用示例,使用起来也很直观,可以直接运行的程序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芯片的使用,确实很不错的设计。

LaunchPad MSPM0L1306用户手册.pdf (3.22 MB, 下载次数: 8)

网友:
这个GUI Composer GUI使用和出厂程序体验还是不错的呢

网友:
确实,使用GUI Composer 协议可以在网页上创建出不错的人机交互界面

网友A:
这种可视化测试还是挺不错的,不知道到实物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视化测试还是挺不错的,不知道到实物效果如何

体验下来感觉还是,自己要是做一个复杂的不知道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