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好帮手:分享一个功能强大的串口示波器开源项目!

楼主:
分享一款开源的QT的串口示波器,完全开源,支持串口、TCP、波形显示、通信协议。

Sailor Project功能说明

串口调试助手功能

  • 支持传统的串口调试助手的基本收发功能,同时可以刷新大量的数据而不卡顿
  • 支持保存接收的数据
  • 支持最大200条可编辑指令的设置,并用于多条发送
  • 支持定时器发送
  • 支持换行符替换时间戳功能
  • 支持较多的中文编码格式
  •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Linux简单的串口调试
  • 支持加载csv表格数据到200条可编辑指令
  • 支持部分窗口配置的保存和重启恢复(前提是你不会删除配置文件)

操作说明

注意由于QT自带文本显示窗口加载大量数据后会造成软件卡顿,现解决方案为设定一个显示缓冲区,在有刷新数据阶段(即串口接收数据阶段),如果需要保持刷新状态(即实时显示接收的数据),则仅显示显示缓冲区的内容,你可以使用鼠标移动向上滚动条,停止数据刷新,同时当你向上移动滚动条到一定程度,便会开始加载所有数据,如果你想再次触发实时刷新数据状态,只需要将滚动条移动到最低端,并确保有数据接收。

由于保存数据为显示界面的数据,如果处于刷新状态,则无法保存所有数据,正确的做法是关闭串口后,将滚动条移动到最顶端,加载全部数据,然后保存窗口数据。

TCPServer界面

SEASKY串口通信协议

通信方式是串口,配置为波特率115200,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硬件流控, 无校验位。

1、通信协议格式

帧头 设备类型 设备ID 数据ID 帧尾
protocol_header(4-byte) equipment_type(2-byte) equipment_id (2-byte) data_id(2-byte) frame_tail(2-byte,CRC16,整包校验)

2、帧头详细定义

3、串口通信协议

软件截图

网友:
windows版本的QT界面5.xx版本以下的产品都有一种卡动感,不知道6.xx怎么样。可能是windows下的事件机制的缘故吧,所以这个软件的功能看上去还是很强大的,谢谢楼主的分享,有时间了下载来研究研究。

网友:
串口配合合适的通讯协议可以传输各种各样的数据,可以帮助工程师实现灵活的数据监控。

网友:
QT可不小啊,这样一来对硬件要求还不小

网友:
QT的串口示波器原来还可以这样搞啊

最后的效果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