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 GPIO口编号确认

楼主:
1.先说结论

通过测试,我发现我的板卡引出的IO1_3~IO1_6编号与WIKI不一致。经确认,正确的编号如下:

NUM IO_NUM
451 IO 1_3
452 IO 1_4
453 IO 1_5
454 IO 1_6

供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参考。

2.GPIO编号问题

我的项目需要使用IO口读取外部模块状态,所以在烧录了0920镜像后,优先着手调试了GPIO,但是按WIKI教程无法修改IO状态。这时仔细查找发现内核GPIO编号与WIKI上并不对应。

WIKI上:

荔枝派内核:

查看内核

sudo cat /sys/kernel/debug/gpio

与WIKI不一致。通过比对已映射的IO,我推论我的板卡IO1_3~IO1_6并未在gpiochip4,而是在gpiochip1,且IO编号的偏移地址正确。即448应是 IO1_0,451-454对应IO1_3-6.

2.GPIO编号确认

采用通用sysfs文件系统的方式操作GPIO,此方法将gpio映射到sysfs文件系统中,操作/sys/class/gpio里的文件来对GPIO进行相关的配置。

修改WIKI脚本如下:

 #!/bin/bash
 num=451
 echo ${num} > /sys/class/gpio/export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num}/direction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num}/value
 sleep 10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num}/value
 echo ${num} > /sys/class/gpio/unexport

运行程序:

chmod +x ./gpio.sh
sudo ./gpio.sh

使用万用表测试,IO1_3的电平可立即变为高电平1.8V,10秒后,IO1_3变为低电平0V。依次测试IO1_4-6,均通过。

证明推论正确。

也可以使用GPIOD库可以测试,将WIKI上例程里源代码和给权限的gpiochip4改为gpiochip1即可。

网友:
用sysfs文件系统的方式操作GPIO,将gpio映射到sysfs文件系统中,操作/sys/class/gpio里的文件来对GPIO进行相关的配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