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产品20多年没有长进

楼主:
最近买了一个某步者的音箱回家用,这用了还没几天,中午的时候正放着音乐呢就突然从音箱里传出巨大的 "滋滋滋" 的噪音,音乐声变得很小,主要都是噪音,调音量的时候噪音也跟着减小,重新插电之后还是有这样的声音。 我怀疑是不是市电不稳了,农村空调多了,一起用空调有没有可能造成市电里面有很多高频干扰,或者是周围有什么干扰源,然后我换了几个房间的插座去插电,又走上二楼插电,音箱的噪音依旧存在而且没有减弱。接着我找了一个逆变器,从电动车的电池里逆变成220V交流电,音箱里还是一样大的噪音。    现在想到有两种可能:  1. 市电和逆变器的电都很不干净      2. 音箱里的滤波电容坏了,没有滤波所以有噪音。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音箱的质量太差,如果是第一个原因,证明某步者的音箱电路里面的滤波电容滤不掉噪音,肯定是用了很少的电容。  如果是第二个原因, 那证明他们用的电容太垃圾,电容可能已经漏电了,没法滤波了,就产生了杂音。 上次我拆了某米的电磁炉,发现原来里面还是用的最垃圾的单面板,最垃圾的电容 ,就知道他们的质量也就那样了,寿命肯定很有限。  估计如果拆了某步者的音箱,看到里面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垃圾用料是难免的,说音箱20年没长进可能还是太乐观了,说不定还有退步

网友: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听有修音响的,十有八九都说是电容鼓包了,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颓的事情

网友:
劣质电解电容已经成为奸商的法宝

网友A:
与生产厂家有一定关系

好的音响产品的电容用料很讲究,一般牌子的电容根本不用

网友B:
很多电器都是电解电容质量引起的,象自己篡的电脑,基本上三年必坏,撑到五年的也就是传说中的全固态电容了。但是品牌电脑二十年前的都能用只是性能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器都是电解电容质量引起的,象自己篡的电脑,基本上三年必坏,撑到五年的也就是传说中的全固态电容了 ...

组装机的配件如果是大牌子价格正常的应该不至于,音箱和电磁炉这些就真的是太颓了,用最垃圾的单面板,最垃圾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生产厂家有一定关系 好的音响产品的电容用料很讲究,一般牌子的电容根本不用

以后再买电子产品一定要尽量看一看拆机图,如果是用垃圾单面板的和垃圾电容的,直接不买

网友C:
高端的太小众了,只有大厂才砸得起钱,一般都是做低端的,低端的大家都懂的,拼的是价格,也就是成本,成本低了才能生存,技术差不多的情况下,用低质材料是最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端的太小众了,只有大厂才砸得起钱,一般都是做低端的,低端的大家都懂的,拼的是价格,也就是成本,成本 ...

首先是电源方案很落后,估计还在用线性电源,然后电容用很劣质的,而且劣质的也不舍得用多几个

网友D:
你转行到Linux,现在是做驱动还是应用?

最垃圾的单面板,最垃圾的电容 ——你可能不知道VAVE,你以后就知道了,只要有1分钱的利润,老板也会让降本。xiaomi的东西就不说了,以价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转行到Linux,现在是做驱动还是应用?   最垃圾的单面板,最垃圾的电容 ——你可能 ...

隔行如隔山吧,我们做工业电脑的,大容量电容都用固态电解电容,和显卡上面的一样。小容量都是X7R的  MLCC电容。他们做的这种低端消费电子的怎么抠怎么来,但我一直怀疑是不是买到假货或者残次品了,某步者做音箱至少十多年,按道理不会这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转行到Linux,现在是做驱动还是应用?   最垃圾的单面板,最垃圾的电容 ——你可能 ...

可能是做假货或者是山寨杂牌货的,不在乎品牌名誉,先吃一波利润再说, 现在那些鼓吹互联网思维的也是这么回事,恶评也不怕,就当成是增加热度,照样卖

网友E:
正规 (不管高端不高端) 音响,就是 开关 (D),超甲,多电平 (G,H),

电源,吃市电的,都放弃用电感,只要大电容,开关式的一样要,除非你用APFC,

扬声器嘛,动圈纸盘仍是大路,音箱,不是单间就是迴廊曲径;就是缓冲材料可能改成矽烯绵了叫做有些变化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规 (不管高端不高端) 音响,就是 开关 (D),超甲,多电平 (G,H), 电源,吃市电的,都放弃用电感,只 ...

没拆机,发回去换货了。感觉挺重的,那里面估计还是线性电源,“大环牛”之类的。不搞音响产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什么用这样的电源,现在的DCDC多路并联都能做到几十安的电流了,纹波也能做到几毫伏,要大功率根本不需要那么笨重的线性电源,估计是有一些情怀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端的太小众了,只有大厂才砸得起钱,一般都是做低端的,低端的大家都懂的,拼的是价格,也就是成本,成本 ...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他们用的电子元件都是很垃圾的,但是短时间内出问题的概率不是很高,然后他们就靠低成本先卖出去一大批,然后那些很快出问题的小部分产品就发回去换货返修,这样算起来还是很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拆机,发回去换货了。感觉挺重的,那里面估计还是线性电源,“大环牛”之类的。不搞音响产 ...

发烧族追求的,是 无开关。

电源,他们认为线性的才洁净,

放大器,要全纯甲的,不会有 交越失真和开关噪声。

除此之外,还力求 纯直流及彻底的无反馈,完全平坦的 幅频和相频特性。

网友G:
如果开始好的,噪音是突然出现并一直保持,那么就可以排除是干扰问题,可以判断为产品质量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可不能推导出“音响产品20多年没有长进”的结论,事实上,近二十年音响技术的进步非常明显,比再之前的二十年要明显得多。

之前的一个二十年即1980s-1990s,音响技术最明显的进步是集成电路的使用,而近二十年音响技术的进步则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还包括D类功放和开关电源。

至于说几十元的廉价品,论音质、音量、体积、重量之类,现在的有源小音箱的性能指标也远比二十年前的同价品要好得多。质量问题则是另外的问题,你不满可以理解,维权或维修就是,但不要在技术上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开始好的,噪音是突然出现并一直保持,那么就可以排除是干扰问题,可以判断为产品质量问题。产品质量问 ...

花了¥329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开始好的,噪音是突然出现并一直保持,那么就可以排除是干扰问题,可以判断为产品质量问题。产品质量问 ...

主要是鄙视他们用劣质电容

网友:
这个价格不便宜了,已不算廉价品,得找生产商或销售商算账。

我用过小米的便携蓝牙小音箱和网络收音机,估计应该是一百多元的售价吧,另外还有个不清楚品牌的羊造型音箱,估计就是几十元的货,这几只音箱/收音机已经用多年了,品质倒还都好,只是电池容量渐渐不足。论音质,这些廉价货可以秒杀二十年前的同价位有源音箱。

目前我主要用的是一只华为的蓝牙音箱,大几百的价格,论音质不输我在90年代花大几千购买的爱华组合音响,价格前者只是后者的一成,还未考虑二十多年来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