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LP_MSPM0L1306开发板】测评——MSPM0SDK,SysConfig工具以及CCS工程结构学习

楼主:
MSPM0SDK、SysConfig工具以及CCS工程结构学习

TI为MSPM0系列控制器提供了MSPM0SDK,辅助开发者快速上手控制器的使用,并且提供了很多外设、应用的示例代码,在此基础上,开发者可以快速开发出符合自己应用的代码。另外,SysConfig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配置控制器的外设的参数,并生成相应的初始化函数和数据结构,提高开发效率。

MSPM0SDK

在TI的官网搜索“MSPM0 SDK”即可找到MSPM0 SDK的下载界面。

下载完成后,在安装位置可以查看MSPM0SDK的说明文档、示例代码、CPU内核驱动和操作系统相关的代码、外设驱动代码以及SysConfig工具导入脚本等资源。

SysConfig

SysConfig是TI推出的用于配置引脚、外设、射频、子系统以及组件的易用图形配置工具。

在图形化界面中选定外外设的参数,并设定实例化的外设名。根据这些配置,SysConfig工具可以在指定的文件中生成相应的代码,比如下面的输出文件配置。

在工程中引用“ti_msp_dl_config.h”就可以使用SysConfig生成的配置代码,配合MSPM0SDK提供的驱动代码可以构建易于维护的代码。

CCS工程结构

Code Composer Studio是TI官方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在其欢迎界面的Resource Explore中找到MSPM0的相关资源,从其中导入和开发板相关的工程。比如gpio_toggle工程。

导入工程后,可以看到工程的目录如图所示,包含了启动代码、配置文件、用户代码等。

Sysconfig工具生成的源代码位于Debug/syscfg文件夹下。

示例代码中使用MSPM0的驱动库时使用的是库文件的形式,编译出来的源码无法查看库函数中的具体实现,要查看驱动库代码中的具体实现,通过修改工程中驱动代码的引用方式,并重新编译即可。具体操作在官方的说明文档中有具体的说明。这里简单说明

在工程的Properties页面中,找到Fiel Search Path页面,删除其中的drivelib.a的引用项;

在工程中新建文件夹。

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Advanced”,再勾选“Linked Folder”选项,再点击Variable。

再弹出的“Path Variable”界面中选择“COM_TI_MSPM0_SDK_INSTALL_DIR”,再选择“Extension”选项,选择drivelib的具体位置。

完成上述操作并保存后,工程的文件树中就引用了MSPM0的driverlib源码,同时将文件中的“lib”文件夹从build中排除掉,重新编译工程后,就可以查看工程中调用的驱动函数的具体实现。

总结

TI的MSPM0SDK和SysConfig工具辅助开发是个不错的选择,再CCS中进行开发不仅能访问大量的已有工程,而且工程的灵活性也很不错,CCS如果可以支持pyocd扩展,使用daplink进行调试就更好了。

网友A:
迅速啊,又要了解一个新的开发环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速啊,又要了解一个新的开发环境了

TI提供的文档还是挺多的,看着操作下来,对于大概的流程就能有一个了解了。

网友:
真棒!

羡慕一下

网友B:
SysConfig是TI推出的用于配置引脚、外设、射频、子系统以及组件的易用图形配置工具。

这个意法半导体推出了stm32cubeMax,瑞萨推出了RASC,雅特力推出AT32 Work Bench。这些配置工具都解决了基本配置的问题。

但是建议新手还是读一读数据手册,试着手工配置一下寄存器,这样对理解外设的原理还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
大佬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没有参加本次测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sConfig是TI推出的用于配置引脚、外设、射频、子系统以及组件的易用图形配置工具。 这个意法半导体推 ...

是的,各家的外设设计不同,使用起来的方法也就不同,虽然现在各家都提供了很详细的示例工程可以快速上手,但是调试的时候需要去查看寄存器的值来判断问题出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