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开箱与原理图和PCB概览及PCB问题分享

楼主:
前言

     LicheePi 4A可以说是目前地表最强RISC-V开发板了。该板是基于 Lichee Module 4A 核心板的高性能 RISC-V 开发板,以 TH1520 为主控核心(4xC910@1.85G, RV64GCV,4TOPS@Int8 NPU, 50GFLOP GPU),板载最大 16GB 64bit LPDDR4X,128GB eMMC,我手里的是8GB+8GB的配置,支持 HDMI+MIPI 双4K 显示输出,支持 4K 摄像头接入,双千兆网口(其中一个支持POE供电)和 4 个 USB3.0 接口,多种音频输入输出(由专用 C906 核心处理)。

板子拿到手后先来个开箱,然后熟悉了下原理图,对照着原理图和PCB看了下板载资源。

先分享下这部分内容,PCB可能是按照打样流程生产的,还有一些小瑕疵,后面问题部分有总结。

开箱

配件有核心板-底板

天线

USB线

散热器,散热贴

包装

核心板

底板

装上散热器

板载资源介绍

手里的是51601版本,对应的原理图是

做了一些优化,比如串口加了1.8V-3.3V的电平转换等。

核心板

CPU

TH1520

RISC-V 64GCV C910*4@1.85GHz+C906

带强大的GPU,NPU( 4TOPS@int8),视频编解码

DDR

三星的K4UBE3D4AA-MGCL,4266Mbps,一片32 Gb,2片64Gb。

以太网

RTL8211F, 1000M以太网PHY芯片,背面和正面各一路共两路。

25MHz晶振为给PHY使用的时钟。

旁边SOP8没有焊接的应该是FLASH。

丝印SLDLL的是什么芯片没有查到,猜测可能是LDO。

EMMC

EMMC是三星的KLM8G1GETF,MLC NAND,容量64Gbit。

JTAG

如下位置引出了JTAG和串口的测试点,可以自行飞线引出

晶振

24MHz和32.768KHz

DC/DC

两个丝印CWFERA的IC应该是DCDC不过没有查到具体的型号

PMIC DA9063

电源管理芯片的用的Dialog(被瑞萨收购)的DA9063.最大可输出12A电流,带RTC,旁边的32.768KHz的晶振即给RTC使用。

旁边丝印G3M的是1.8V  500mA DC/DC XC9217.

DA9121 DC/DC

瑞萨的DA9121,DC/DC最大10A输出,供CPU,GPU,DDR使用

底板

IO扩展

使用了3片PCA9557,通过3路IIC扩展IO。

风扇

SI2302丝印A2SHB,NMOS PWM控制。

这里风扇是否需要并联续流二极管?

在·

USBHUB

用的VL817-Q7

25M有源晶振

音频

音频功放NS4150B,旁边是喇叭插座

MIC:WMM7027

音频编码芯片:ES7210

耳机接口

音频解码DAC:ES8156

HDMI

MIPI DISPALY

MIPI CAMERA

按键

BOOT按键

复位按键

4个用按键:REC,SHUT,PWR,WAKE

以太网

两路1000M网口

网口变压器用的是SG24301G

PHY芯片在核心板上。

WIFI模块

用的RTL8723DS

外部含32K晶振

SDK和SPI FLASH

做了ESD保护用的ESD5304D

FLASH未贴

电源输入

可以使用12V输入也可以使用5V USB输入

问题

这里多了一个1R2电阻,可能是贴片贴飞了,要查一下是哪里掉下的

二极管立碑现象严重

锡膏太多

耳机座有烫坏迹象

有锡珠

插件焊接不饱满

总结

初探了该板的资源,熟悉了下原理图和PCB,发现了一些小瑕疵,由于手里的版本是早的版本,后面有了新的版本,有了不少优化。后面就开始玩起来吧。

EFT

网友:
观察好仔细

网友A:
大佬用心了,看了这么多的图片,花了不少时间来整理,感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用心了,看了这么多的图片,花了不少时间来整理,感分享!

手里的是测试版,还是有些瑕疵,

有正式版的可以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用心了,看了这么多的图片,花了不少时间来整理,感分享!

也算是学习了

网友:
是也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