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蚂蚁矿机板PS端FreeRTOS+PL端点灯测试

楼主:
上一篇介绍了矿机板T9+ PL端点灯的例程,本篇介绍PS+PL端的例程,PS端跑一个FreeRTOS的hello world例程,PL端闪4颗LED灯

具体操作步骤:

打开vivado新建一个工程

使用默认设置

选中矿机板使用的芯片

工程建好后的界面

开始设计,创建block设计

Block设计中增加zynq处理器IP

双击模块进行时钟,DDR3, UART1等的配置

配置两个PL时钟,其中一个给PL端

配置完成好后

增加PL端的LED闪烁代码

命名为blinkled

编写LED闪烁代码

框图设计中增加LED闪烁模块

增加PL的时钟连线和LED端口

增加LED的PL端端口映射约束,对照原理图设置4个LED灯的引脚映射

将创建的框图设计转换为顶层代码

顶层代码结构

生成bitstream

导出硬件设计

开启vitis(2019.2之前的版本是launch SDK, 功能步骤类似)

新建应用

选择刚刚vivado导出的xsa文件

选择freeRTOS,使用带系统的

freeRTOS版本HELLO world例程

编译应用

下载bitstream

下载PS应用

可以看到串口输出和板子上的LED灯闪烁

zynq2

zynq1

理论上编译后生成的BOOT.BIN拷贝到T卡

矿板设置SD卡启动即可,但是我手上的这块板并不能boot启动,是否板子上的T卡电路有问题,或者还需要其它设置,待进一步确认。

(更新:生成的BOOT.BIN直接拷贝T卡就能启动了,之前不能启动是用的错的vivado导出硬件。同时只需要修改这个boot跳线模式,R187不需要修改)

去掉R187使MIO0为低电平

到此,矿板PS+PL端的第一个完整使用示例完成。

网友:
FPGA的跑片上SOC系统用于芯片前期验证是很不错的。

网友A:
我记的ZYNQ的矿机上的芯片是有一个A7核心的,能够运行linux系统,不过该ZYNQ矿机已经吃灰了,我的矿机上面改成了12V供电,加了一个二极管的,就是那个电源插件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的ZYNQ的矿机上的芯片是有一个A7核心的,能够运行linux系统,不过该ZYNQ矿机已经吃灰了,我的矿机上面 ...

电源插头是5557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