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作品汇总

楼主:
zz

视频地址【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汇总-【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汇总-EEWORLD大学堂

代码地址【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esp32-s3-嵌入式开发相关资料下载-EEWORLD下载中心

项目介绍:

最终是实现了联网实时显示天气和温度,基本上也就是把前几个小任务所学的结合起来了

以下是各个任务说明:

任务1:屏幕显示中文

一.开箱及烧录固件

1.介绍

这款Feather带有本机USB和4 MB闪存+ 2 MB的PSRAM,因此非常适合与低成本WiFi的CircuitPython或Arduino一起使用。本机USB意味着它可以像键盘或磁盘驱动器一样工作。      WiFi  意味着它非常适合物联网项目。Feather意味着它与羽毛之翼的大型社区合作以实现可扩展性。

        ESP32-S3 是一款高度集成、低功耗、2.4 GHz Wi-Fi/BLE 片上系统 (SoC) 解决方案,内置原生 USB 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新技术,如飞行时间距离测量和 AI 加速。凭借其最先进的功率和射频性能,该 SoC 是与物联网 (IoT) ()、可穿戴电子产品 () 和智能家居相关的各种应用场景的理想选择。

2.烧录固件

Feather ESP32-S3 TFT Download --- 羽毛 ESP32-S3 TFT 下载 (circuitpython.org)在此链接下载固件,双击reset按键后出现此画面与fthrs3bootusb设备

将下载好的固件拖入盘内,设备自动重启,电脑上出现名为circuitpy的盘则表示烧录固件完成

二.下载库和写程序

1.下载CircuitPython 库包

2.程序

import board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bitmap_label
import terminalio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s\wenquanyi_10pt.pcf")
color = 0x11ff11

text2 = "只因你太美"
scale = 3

text_area2 = bitmap_label.Label(font,text=text2,scale=scale)
text_area2.x = 10
text_area2.y = 30
board.DISPLAY.show(text_area2)

while True:
 pass

程序效果

任务2:网络功能使用:

一.创建WiFi热点

Circuitpython创建和连接wifi都只需要一行代码,非常方便。

##开启热点 --------------------------------------------------------------------------------------
# SPDX-FileCopyrightText: 2020 Brent Rubell for Adafruit Industries
# SPDX-License-Identifier: MIT
import os
import wifi

print("ESP32-S3 Station Test")

wifi.radio.start_ap('zz', '12138888')
## end开启热点 --------------------------------------------------------------------------------------

二.连接WiFi

连接wifi并显示其ip

import board, os, wifi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bitmap_label
import terminalio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s\wenquanyi_10pt.pcf")
color = 0x11FF11

wifi.radio.connect('ZZ', '12138888')
print(f"My IP address: {wifi.radio.ipv4_address}")

text2 = "IP地址: " + str(wifi.radio.ipv4_address)
scale = 1

text_area2 = bitmap_label.Label(font, text=text2, scale=scale)
text_area2.x = 10
text_area2.y = 30
board.DISPLAY.show(text_area2)

while True:
    pass

任务3:控制WS2812B

一。介绍

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的板子上集成了一颗RGB灯WS2812B。还有两颗按键,其中复位键不能拿来当功能键使用,所以在不接外设的情况下,只有一个按键可以使用。两个器件的具体位置如下图。

介绍一下WS2812B灯珠。WS2812B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内置RGB三色灯珠,每个灯珠控制需要24位数据,8Bit绿色亮度+8Bit红色亮度+8Bit蓝色亮度,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多个灯珠组合在一起可形成灯带,灯带上的灯珠供电并联,信号线“串联”。信号由DI进到灯珠,灯珠在锁存24Bit数据后,将剩余数据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灯珠,每经过一个灯珠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当灯珠接收到280μs以上的RESET数据,灯珠根据自己锁存的数据完成对RGB三色灯的控制。

二。代码

完成按一下按钮进行三个颜色的切换

import 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digitalio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pixel.brightness = 0.3

button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BUTTON)
button.switch_to_input(pull=digitalio.Pull.UP)
pixel.fill((0, 0, 0))
i = 0
while True:
    if not button.value:
        i = i + 1
        if i > 3:
            i = 1
    if i == 1:
        pixel.fill((255, 0, 0))
    elif i == 2:
        pixel.fill((0, 255, 0))
    elif i == 3:
        pixel.fill((0, 0, 255))

任务4:天气和时间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4:天气和时间

主要分为这几步

  • 导入必要的库,如网络请求、WiFi、屏幕显示等

  • 定义获取数据的URL和请求对象

  • 定义显示文字的函数refresh_screen

  • get_data函数通过请求URL获取时间和天气数据,拼接成字符串返回

  • 初始化WiFi连接

  • 主循环:

    • 调用get_data获取数据字符串

    • 刷新显示refresh_screen

    • 每60s更新一次

 然后代码中有:

city_code = "101020100"
url = JSON_weather_URL.format(city_code)

这里使用了北京市的城市代码"101020100"。

城市代码是一个唯一标识每个城市的编号。不同天气API可能有不同的城市代码系统。

这个天气API文档中给出了常见城市及其代码:

  • 北京:101010100
  • 上海:101020100
  • 广州:101280601

所以通过传入正确的城市代码,就可以从API获取对应城市的天气数据。

这样设计可以支持获取全球任意城市天气,只需要知道对应的城市代码即可。

代码

import board, os, wifi
import time
import ssl
import socketpool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wrap_text_to_lines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color = 0xFFFFFF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s\wenquanyi_10pt.pcf")

display = board.DISPLAY
display.brightness = 1
display.rotation = 0

JSON_TIME_URL = "http://quan.suning.com/getSysTime.do"
JSON_weather_URL = "http://t.weather.sojson.com/api/weather/city/{}"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requests = adafruit_requests.Session(pool, 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def screen(print_text):
    text_area = label.Label(font, text=print_text, scale=1)
    text_area.x = 5
    text_area.y = 15
    text_area.scale = 1
    text_area.color = color
    display.show(text_area)

def get_data():
    try:
        response = requests.get(JSON_TIME_URL)
    except ConnectionError as e:
        print("Connection Error:", e)
        print("Retrying in 60 seconds")
    time_data = response.json()['sysTime2'][:-3]

    try:
        city_code = "101020100"
        url = JSON_weather_URL.format(city_code)
        response = requests.get(url)
    except ConnectionError as e:
        print("connect error:{},retry in 60s".format(e))
    weather_data = response.json()
    cityInfo = weather_data['cityInfo']
    city_weather = weather_data['data']
    forecast = city_weather['forecast']
    dis_str = cityInfo['city'] + ' ' + forecast[0]['week']
    dis_str += "\n时间:"+time_data
    dis_str += '\n空气质量:' + city_weather['quality']
    dis_str += "\n温度:"+city_weather['wendu']+"℃"
    dis_str += "\n湿度:" + city_weather['shidu']
    return dis_str

while not wifi.radio.ipv4_address:
    try:
        wifi.radio.connect('ZZ', '12138888')
    except ConnectionError as e:
        print("connecti error:{},retry in 2s".format(e))
    time.sleep(2)

print("get ip:", wifi.radio.ipv4_address)

while True:
    info = get_data()
    screen(info)
    time.sleep(60)

心得体会:通过这次活动让我这个穷困的学生党也学到了很多,希望下次还能继续参加

网友:
楼主的测试实现了联网实时显示天气和温度,

还可以根据自己锁存的数据完成对RGB三色灯的控制,牛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