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ircuitPython制作单键键盘

楼主:
MagiClick S3是一款带彩色显示屏的单键键盘,基于Espressif ESP32-S3微控制器。显示器采用0.85英寸彩色屏幕,分辨率为128×128。主控板目前采用ESP32-S3设计,支持WiFi、闪存和RAM,其大小足以容纳CircuitPython中的功能脚本 —— hackster.io

Adafruit博客

网友A:
这个显示屏要是OLED的就靓了 。

网友B:
单键键盘适合做什么啊,瞬间切换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屏要是OLED的就靓了 。

OLED省电,但是色彩没有TFT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键键盘适合做什么啊,瞬间切换屏幕?

可以自己编程定义啊,切换屏幕当然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自己编程定义功能,比如按下就发送指定字符串,或者组合键,对特定软件会很有用。

网友C:
看了下cpy的board源码,似乎这东西屏幕没法驱动啊,没有屏幕驱动部分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cpy的board源码,似乎这东西屏幕没法驱动啊,没有屏幕驱动部分代码。

curcuitpythhon有tft的驱动

网友E:
这个确实没啥用啊,为什么不做3键的呢,ctrl c v不香吗,墨水屏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没啥用啊,为什么不做3键的呢,ctrl c v不香吗,墨水屏也行

有多键的啊,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发挥。

网友:
引用 网友D:
curcuitpythhon有tft的驱动

实测了下刷上固件并不能显示,TFT驱动并没有编译进固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了下刷上固件并不能显示,TFT驱动并没有编译进固件里

为了保证灵活性,很多库是不会集成进去了,可以到adafruit网站下载,然后复制进去用就行,更加方便。注意库有两种格式,,py和.mpy的。

网友:
实测了下刷上固件并不能显示,TFT驱动并没有编译进固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