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华山派开箱,硬件介绍与固件烧录

楼主:
原本项目计划使用的是LicheePi,但是大赛主办方换成了华山派,拿到手后发现华山派上运行的环境并不是debian,而是一个仅仅只有30MB大小的Linux core,有些措手不及,之前从未接触过如此精简的linux操作系统。但我依旧会努力尝试看是否能按原计划完成项目。

先看一下开箱照片:

箱子中一共三样,主板,TYPE-C线,以及一根天线。

组装好后就是这样:

这块板子上面的TYPE-C接口仅作为供电使用,因此在接上TYPE-C后,我们还需要一个串口模块,接在TYPE-C口的旁边,以用作串口调试使用。

烧写固件的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只需要一张TF卡,格式化为FAT32,将以下6个文件存入TF卡中,就可以制作好一张固件烧录卡。

这六个文件我会一并上传到附件中,供大家进行烧录。

制作好TF卡后,将TF卡插入华山派,随后上电,就可以在串口上看到烧录过程。整个烧录过程很快,仅需几秒钟,当看到以下内容时代表烧录已经完成。

  • MMC write: dev # 0, block # 240896, count 19928 ... 19928 blocks written: OK in
  • 228 ms (42.7 MiB/s)
  •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0)... OK
  • mars_c906#

接下来,只需要拔出YF卡,输入re按回车重启后就可以进入系统。

下面说说几个烧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烧录完成重启后,系统可以进入,但启动完成后会卡在以下位置:

  • Starting app...
  • Starting klogd: FAIL
  • Starting syslogd: FAIL
  • Starting crond: OK
  • Starting adbd: turn on usb hub
  • turn off usb hub
  • [ 6.382969] dwc2 4340000.usb: Not connected
  • 0 file(s)
  • 1 in ep
  • 1 out ep
  • 1 file(s)
  • OK
  • [ 6.594998] dwc2 4340000.usb: Not connected
  • [root@cvitek]~# install_listener('tcp:5037','*smartsocket*')

这时候如果等待,不会有任何变化,而且时间长了会直接死机;

如果按回车,不会有任何变化,也会直接死机;

而如果输入任何字母,则可以在下面一行正常显示,随便输入一个字母后再敲回车,会提示命令未找到,这时候才会有新的[root@cvitek]~#出现,才可以正常使用。

我测试了很多遍都是一样的结果,不知是否是BUG。

2,在官方给的资料中,除了TF卡烧录外,还支持用串口烧录。

我使用的是windows系统进行烧录。

但是实际上使用官方的命令后,却显示异常:

  • py mars_dl.py --libusb --cpu riscv –image_dir

  • usage: mars_dl.py [-h] [--image_dir path] [-v] [--mac mac address] [--serial | --libusb]
  • mars_dl.py: error: unrecognized arguments: --cpu riscv

 如果删掉--cpu riscv后,可以正常启动程序,显示以下内容

  • Mars USB download start
  • Connecting to ROM
  • Waiting for USB port: /

但接下来无论我如何插拔设备供电,或是串口模块,这边都没有变化,一直在waiting中。

我尝试过将--libusb改为--serial,但依旧是相同的结果。

最后无奈使用TF卡方式烧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ew_dy9f48/629319

网友:
华山派开箱,硬件介绍与固件烧录

华山派,应该也是非常牛的开发板吧。

网友:
除了TF卡烧录外,还支持用串口烧录,这个可以满足其他场景的烧录需求,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