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5规约中 数据域下传时加33H, 如果加33H,溢出了怎么办?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645规约中 数据域下传时加33H, 如果加33H,溢出了怎么办?

网友:
进位舍弃,几乎所有通信协议里加扰码的,都是舍进位

网友:
645规约协议中应该有加扰码的的说明和表述

网友:
将溢出的部分进行舍弃,只保留低位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