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麦克风的电路的运算风放大器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为什么最后运放输出电压为上面写的那个值

感觉应该是1/2vcc*增益+iac*R2

网友A:
右上角输出电压Vo计算公式没有错。不过,这是个近似计算,忽略了左边框(包括M1在内的那个框)的输出电阻,认为其为无穷大。

网友:
左边框内的输出电阻,大致上就是R1数值。该电阻并不比R2大,所以右上角计算公式的误差是相当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输出电压Vo计算公式没有错。不过,这是个近似计算,忽略了左边框(包括M1在内的那个框)的输出电阻, ...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希望您能看看我的理解对吗,这个位置的电容应该就基本上已经将直流滤掉,就类似交流电直接从这个位置输入,之后由虚短可知,这个输入位置的直流电压被抬升到了1/2vcc,所以输出最后就是那个值。可是关于您所说的为什么估算不精准我还是不太理解,希望您能再细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希望您能看看我的理解对吗,这个位置的电容应该就基本上已经将直流滤掉,就类似交 ...

【这个位置的电容应该就基本上已经将直流滤掉】

不错,由于C3,运放反相输入端不会受M1输出直流成分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希望您能看看我的理解对吗,这个位置的电容应该就基本上已经将直流滤掉,就类似交 ...

【可是关于您所说的为什么估算不精准我还是不太理解,希望您能再细说说】

右上角公式中 IAC 就是B点电流,此式完全正确,不存在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希望您能看看我的理解对吗,这个位置的电容应该就基本上已经将直流滤掉,就类似交 ...

【可是关于您所说的为什么估算不精准我还是不太理解,希望您能再细说说】

但是如果 IAC 是指M1输出电流,那就存在问题了。M1输出电流并不等于B点电流,因为R1分走了部分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关于您所说的为什么估算不精准我还是不太理解,希望您能再细说说】 但是如果 IAC 是指M1输 ...

谢谢老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