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压降的LED串联容易坏吗?

楼主:
3535的LED,同一个LED里面是2个电压不同的LED集成在一起,1个压降是3V一个压降是6V,我打算串联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A:
简易计算 I = (12 - 6 - 3) / 200 = 15mA。这个电流还是需要根据规格书进一步分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易计算 I = (12 - 6 - 3) / 200 = 15mA。这个电流还是需要根据规格书进一步分析的

手册写的是最大电流120mA,电流倒是不怕,只是怕压降不同,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写的是最大电流120mA,电流倒是不怕,只是怕压降不同,会不会容易坏

没问题,你可以假定其中一颗短路。此时可能的最大电流45mA,完全在设计范围内。

网友:
楼主有测试过了吗?不同电压的LED串一起使用会烧坏吗?

网友:
【同一个LED里面是2个电压不同的LED集成在一起,1个压降是3V一个压降是6V,我打算串联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容易坏?】

没有问题,两个LED可以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