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76RG】第四节——基于cubemx+标准库的SPI的OLED屏幕驱动

楼主:
【STM32L476RG】第四节——基于cubemx+标准库的SPI的OLED屏幕驱动

闲聊:前面已经讲了串口的一些基础使用和基础模块,串口屏的优势自然是开发快,而且有UI的开发界面,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和性价比(毕竟串口屏比oled的这种小模块贵),还是会用oled的,而且在PCB的设计中,你总不会放一个大大的串口屏在上面吧,随便画一个接口+一个0.96寸的oled就行了,所以这一节就讲怎么驱动oled显示屏,当然我这个是6针的SPI,市面上一般还有7针和IIC的,6和7差不了多少,IIC的呢线少一点,我后续看看更不更新吧,这个再说,后面有时间加一个IIC的也行。

备注:oled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u8g2等等,我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显示,适合刚开始学习oled的看看,以及简单显示的看看,需要很高的UI,就不适合这么玩了。

硬件连接:按照我后面cubemx的配置来,配置哪个IO口,命名是什么,就怎么连接哪个排针,供电用3.3V就行

一、简单理论(包括oled+SPI)

0.96寸SPI六针的显示屏是一种小型OLED显示器,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和微控制器项目中,下面从工作原理,包括显示、通信协议和协议引脚大概解释。

1. 显示原理:

OLED显示原理基于电致发光现象。每个像素都包含一个发光OLED材料层,通过控制电流来激发这些像素,从而产生可见光。对于0.96寸SPI OLED,通常是单色的,可以是单色(例如白色、蓝色或黄色)或双色(例如白色和蓝色)。它们的像素阵列被激活以显示文本、图标、图像等,不重点讲,因为关键是如何驱动和协议。

2. 通信协议:

SPI通信协议是0.96寸SPI OLED与微控制器或其他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方式。SPI协议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通常使用四根主要线:

  • SCLK(Serial Clock):时钟线,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 MOSI(Master Out Slave In):主机输出从机输入,主机通过这条线发送数据。
  • CS(Chip Select):芯片选择线,用于选中OLED设备。
  • DC(Data/Command):数据/命令线,用于指示发送的数据是命令还是显示数据。

SPI协议的通信速度可以通过时钟频率进行调整,以满足不同应用的要求。

3. 协议引脚:

通常,0.96寸SPI OLED显示屏具有以下六个引脚:

  • VCC:电源正极,通常连接到3.3V或5V电源。
  • GND:地线,连接到电源地。
  • SCL(Serial Clock):SPI时钟线,连接到主控制器的SCLK引脚。
  • SDA(Serial Data):SPI数据线,连接到主控制器的MOSI引脚。
  • RES(Reset):复位线,通常连接到主控制器的GPIO引脚,用于重置OLED显示器。
  • DC(Data/Command):数据/命令线,连接到主控制器的GPIO引脚,用于区分发送的数据是命令还是显示数据。

通过SCL、SDA、RES和DC引脚,主控制器可以向OLED发送命令和数据,从而控制显示内容。通常,需要编写一些代码来初始化OLED,设置显示参数,并将所需的文本和图形数据发送到OLED以实现特定的显示效果。

二、SSD1306

1、SSD1306是一种用于控制OLED点阵显示屏的芯片,它被嵌入在这些显示屏内部,用来控制它们的工作。这些显示屏由128列输出(SEG)和64行输出(COM)组成,用于显示文本、图标和图像。

2、SSD1306芯片内部集成了许多功能,包括对比度控制、显示RAM(用于存储要显示的图像数据)和振荡器。这些内置功能减少了与外部组件的连接以及整体功耗,使得这种显示屏的设计更加简单和节能。此外,SSD1306支持256级亮度控制,可以调整显示的明亮程度。

3、通信方式方面,SSD1306支持不同的通信接口,包括串口、I2C和SPI。这意味着你可以根据项目的需要选择不同的通信方式来与芯片进行通信。对于I2C通信方式,SSD1306芯片可以设置两个不同的I2C地址,分别为0x78和0x7A。

4、这种芯片通常用于便携式设备,如手机子显示器、MP3播放器和计算器等,因为它能够高效地控制小型OLED显示屏,适应各种应用场景。它的灵活性和内置功能使得开发者能够轻松实现各种显示需求。

三、CUBEMX配置

1、前面讲了一些简单的理论,接下来实操,这边第一步是配置SYS和RCC,就不解释了

2、主要操作步骤

  • 先配置四个GPIO口,并且改变名称和设置推挽输出,IO自己选吧,这里不用管我,我是PB3、4、5、10。
  • 然后时钟树和命名+mdk(GPIO配置如图)

四、keil的标准库添加oled

1、首先在cubemx生成的文件里面新建一个oled文件夹

2、然后把我后面发的三个文件内容添加进去

3、然后打开keil工程,新建文件和改名

4、在文件中加入oled.c文件

5、在魔术棒里面添加文件路径

五、代码编写

1、首先第一件事,如果你的端口命名跟我的不一样,那你编译一定报错,去那三个文件里面找,比如,下图部分,这些地方都需要你自己改

2、三个文件没问题后,开始编写主函数的代码

  • 包含#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h"
  • 在主函数里面定义变量
      /* USER CODE BEGIN 1 */
    int number=0;
    float Snumber=6.66666;
      /* USER CODE END 1 */
  • 在begin2处初始化
      /* USER CODE BEGIN 2 */
      OLED_Init();//初始化
      OLED_Clear();//清屏
      OLED_Display_On();//打开显示

      /* USER CODE END 2 */
  • 在while函数里面进行编写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number = number + 1;
    		HAL_Delay(1000);

    	  if(number>66)
    	  {
    			number=0;
    		}
    		OLED_ShowFloat(Snumber,2,0,10);
    	  OLED_ShowString(0,0,"number:");//显示字符串
    	  OLED_ShowNumber(59,0,number,2,16);//显示数字

    	  HAL_Delay(100);
    	  OLED_Refresh_Gram();//刷新

      }
      /* USER CODE END 3 */

3、基本上就成功了,编译下载,然后可以看到如下视频。(视频我暂停了一会,等计数到66的剪了一下)

video1

五、代码函数讲解

我把我自己以前学的笔记放这里了,知道怎么用函数就行了,至于中文取模,这一篇不讲

/*基础函数*/
OLED_Init();//oled的初始化
OLED_Clear();//清除屏幕
OLED_Display_On();//打开展示
//上面三个一般放在begin2
OLED_Display_Off();//关闭显示
OLED_Refresh_Gram();//刷新
//刷新放在while的最后,关闭显示很少用,根据需求使用
u32 oled_pow(u8 m,u8 n)//m^n函数,这个函数用于计算 m 的 n 次方。

//显示浮点数字
//x,y :起点坐标
//value :要显示的值
//decimalPlaces,小数点后位数,
// 显示浮点数函数
void OLED_ShowFloat(float value, uint8_t decimalPlaces, uint8_t x, uint8_t y)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用16字体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ber(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六、总结

1、本次也就是简单的使用oled,如果想学更高级的,建议去看看别的教程学习一下,毕竟有很多高级的UI库等等学习方式

2、三个文件见下文

  • oled.c
    //使用ZHAO_kar,无盈利目的,仅用于学习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u8 OLED_GRAM[128][8];//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刷新oled的显示缓冲区,放在while里面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OLED_GRAM[n],OLED_DATA);
    	}
    }

    //向OLED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这个函数用于向OLE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或命令。
    //参数 dat 表示要写入的数据,cmd 表示数据或命令标志(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该函数通过位操作将数据发送到OLED显示屏。
    {
    	u8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for(i=0;i<8;i++)
    	{
    		OLED_SCL_Clr();
    		if(dat&0x80)
    		   OLED_SDA_Set();
    		else
    		   OLED_SDA_Clr();
    		OLED_SCL_Set();
    		dat<<=1;
    	}
    	OLED_DC_Set();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这个函数用于开启OLED显示。它发送一系列命令来启动OLED显示屏的各种功能。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这个函数用于关闭OLED显示。它发送一系列命令来关闭OLED显示屏的各种功能。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for(n=0;n<128;n++)OLED_GRAM[n]=0X00;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这个函数用于在指定坐标位置画点。x 和 y 表示要绘制的点的坐标,t 为1表示填充点,0表示清空点。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这个函数用于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x 和 y 表示字符的起始坐标,chr 表示要显示的字符,size 表示字符的大小,mode 为0表示反白显示,1表示正常显示。
    {
    	u8 temp,t,t1;
    	u8 y0=y;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size;t++)
        {
    		if(size==12)temp=oled_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oled_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m^n函数,这个函数用于计算 m 的 n 次方。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ber(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这个函数用于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数字。x 和 y 表示数字的起始坐标,num 表示要显示的数字,len 表示数字的位数,size 表示数字的大小。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size,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1);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用16字体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这个函数用于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串。x 和 y 表示字符串的起始坐标,p 是指向要显示的字符串的指针。
    {
    #define MAX_CHAR_POSX 122
    #define MAX_CHAR_POSY 58
        while(*p!='\0')
        {
            if(x>MAX_CHAR_POSX){x=0;y+=16;}
            if(y>MAX_CHAR_POSY){y=x=0;OLED_Clear();}
            OLED_ShowChar(x,y,*p,12,1);
            x+=8;
            p++;
        }
    }

    //显示浮点数字
    //x,y :起点坐标
    //value :要显示的值
    //decimalPlaces,小数点后位数,
    // 显示浮点数函数
    //这个函数用于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浮点数。value 表示要显示的浮点数,decimalPlaces 表示小数点后的位数,x 和 y 表示浮点数的起始坐
    void OLED_ShowFloat(float value, uint8_t decimalPlaces, uint8_t x, uint8_t y)
    {
        char buffer[16];

        // 将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格式,并指定小数位数
        snprintf(buffer, sizeof(buffer), "%.*f", decimalPlaces, value);

        //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for (uint8_t i = 0; i < strlen(buffer); i++)
        {
            OLED_ShowChar(x + i * 8, y, buffer, 16, 1);
        }
    }

    //初始化OLED
    //这个函数用于初始化OLED显示屏。它发送一系列命令来配置OLED的参数,包括显示模式、对比度、偏移等。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RES_Clr();
    	HAL_Delay(100);
    	OLED_RES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80,OLED_CMD);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默认0X3F(1/64)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默认为0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bit2,开启/关闭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5:4]配置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对比度设置
    	OLED_WR_Byte(0xEF,OLED_CMD);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 oled.h
    //使用ZHAO_kar,无盈利目的,仅用于学习

    #ifndef OLED_H_
    #define OLED_H_

    #include "main.h"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RES_Clr() HAL_GPIO_WritePin(OLED_RES_GPIO_Port, OLED_RES_Pin, GPIO_PIN_RESET)   //RST
    #define OLED_RES_Set() HAL_GPIO_WritePin(OLED_RES_GPIO_Port, OLED_RES_Pin, GPIO_PIN_SET)   //RST

    #define OLED_DC_Clr() HAL_GPIO_WritePin(OLED_DC_GPIO_Port, OLED_DC_Pin, GPIO_PIN_RESET)    //DC
    #define OLED_DC_Set() HAL_GPIO_WritePin(OLED_DC_GPIO_Port, OLED_DC_Pin, GPIO_PIN_SET)    //DC

    #define OLED_SCL_Clr()  HAL_GPIO_WritePin(OLED_SCL_GPIO_Port, OLED_SCL_Pin, GPIO_PIN_RESET)  //SCL
    #define OLED_SCL_Set()  HAL_GPIO_WritePin(OLED_SCL_GPIO_Port, OLED_SCL_Pin, GPIO_PIN_SET)  //SCL

    #define OLED_SDA_Clr()  HAL_GPIO_WritePin(OLED_SDA_GPIO_Port, OLED_SDA_Pin, GPIO_PIN_RESET)   //SDA
    #define OLED_SDA_Set()  HAL_GPIO_WritePin(OLED_SDA_GPIO_Port, OLED_SDA_Pin, GPIO_PIN_SET)   //SDA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控制用函数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void OLED_ShowNumber(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void OLED_ShowFloatNum(u8 x,u8 y,float num,u8 size1);
    void OLED_ShowFloat(float value, uint8_t decimalPlaces, uint8_t x, uint8_t y);
    void OLED_ShowFNum(u8 x,u8 y,float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endif /* OLED_H_ */

  • oledfont.h
    //使用ZHAO_kar,无盈利目的,仅用于学习

    #ifndef OLEDFONT_H_
    #define OLEDFONT_H_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2*6
    const unsigned char oled_asc2_1206[9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30,0x00,0x40,0x00,0x30,0x00,0x40,0x00,0x00,0x00},/*""",2*/
    {0x09,0x00,0x0B,0xC0,0x3D,0x00,0x0B,0xC0,0x3D,0x00,0x09,0x00},/*"#",3*/
...
    };
    const unsigned char oled_asc2_1608[95][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CC,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0,0x00},/*""",2*/
    {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0,0x00},/*"#",3*/
...
    };

    #endif /* OLEDFONT_H_ */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精彩呀~

网友:
拍的视频好象闪得有点不大舒服,是不是调一下刷新频率,这样拍出来的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拍的视频是没办法的事情啦,这个只是简单驱动,还没有调高刷新频率呢,你用60hz的相机拍出来就是这种效果的啦,谅解一下

网友:
我一直认为官方的SPI接口写的代码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