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评测】2 开发工具安装和配置

楼主:
1 安装工具

    MSPM0L1306 LaunchPad开发套件可以有多种软件开发工具可供使用,例如 TI 的 Code Composer Studio™ IDE、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和 Keil® µVision® IDE,这些安装的IDE以TI的原厂开发工具CCS最为常见,可以配合XDS的各种系列使用,同时还有一个sysconfig,这个是系统配置工具,也是很方便的开发工具。

    使用的开发板硬件各个资源在下图表示得非常清楚,

对应的文字版连接图如下,虚线上是XDS110调试器,虚线下是板载LED等各种资源。

2 Sysconfig配置过程

启动安装

安装完后顺利启动,启动需要首先选择产品和SDK

这样启动程序安装成功。

3 TI CCS 安装配置过程

启动安装程序,

然后选择需要安装的硬件驱动,这里选择MSPM0和MSP430

专门说明不支持的调试器,

开始安装,

完成安装,需要重新启动使配置生效。

随后启动程序,安装成功

这样CCS也安装成功

4 内置程序运行和体验

这个开发板配套了出厂程序,对以下硬件资源进行控制

  • LED灯
具体的连接引脚和LED对应如下
  • 光敏传感器
光敏传感器的连接如下,
  • 热敏电阻

包括一个 10k 线性热敏电阻 (PTC) – TMP6131,PTC 采 用具有 10kΩ 10ppm 上拉电阻器的低侧配置。所示接头中跳线的默认位置(1-2 位置)将该电路直接连接到 ADC。在该模式下,室温下的输出电压约为 1.6V。 还可以将跳线设置为 2-3 位置,以允许 OPA 连接到热敏电阻。可以使用软件在内部将 OPA 输出连接至负 OPA 端 子。这样,OPA 就可以用作热敏电阻的缓冲器,并在内部连接到 ADC 通道进行采样。

连接USB引线,然后通过串口连接工具putty,这样可以连续显示上述3种外部设备的状态,通过板载的2个按钮来实现切换和控制,截图如下,

5 其他
这个开发的工具还有一种就是云端开发,这个不需要安装IDE,直接在网上实现调试和开发,这里需要安装TI agent的插件,安装的过程貌似不是很顺利。所以云端开发,需要本地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不要过于凶猛,对应弹窗等都有容忍度才可。这个随后尝试安装使用一下。

网友A:
我体验了一下,还是keil+sysconfig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原来用过ccs,安装包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体验了一下,还是keil+sysconfig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原来用过ccs,安装包太大了。

ccs现在可以不选择那么多sdk了,只选msp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s现在可以不选择那么多sdk了,只选msp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要想轻量化,还是VSCODE+GCC来得方便。就是调试有些小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要想轻量化,还是VSCODE+GCC来得方便。就是调试有些小麻烦。

必须的弄个支持在线调试的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的弄个支持在线调试的开发环境

vscode也有在线调试工具,就是没有经典的IDE那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