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 400V/800V 电动汽车快速充电兼容性问题?与 Vicor工程师一起聊聊吧!

楼主:
DC 快速充电不兼容对里程焦虑的挑战

尽管公共基础设施还不足以支持 800V DC 快速充电,但随着今天的电动汽车主电池电压从 400V 增加到 800V,充电焦虑正在上升。升级充电站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短期解决方案。一种更快、更全面的方法是通过车载转换解决方案,实现 400V 和 800V 电动汽车电池与路边充电站之间的兼容性。通过 Vicor 可扩展、双向、高密度的电源模块,这种方法可以快速实施,投资更少,执行更容易。

供电网络

NBM280 在一个 92 x 80mm 的 CM-ChiP 封装中可提供 37.5kW 的400V 和 800V 固定比率转换,为实现电动汽车电池和路边 DC 快速充电站之间的兼容性,提供了一个高效、高密度的可扩展车载解决方案。NBM9280 的双向功能允许同一模块用于升压或降压转换。NBM9280 还可以在 800V 充电期间为空调和座舱电子设备提供 400V 电源,最大限度地减少电池均衡电路。

>>点此与 Vicor工程师一起聊聊

网友A:
电动汽车电池是直接输出800V还是升压到800V再供给电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电池是直接输出800V还是升压到800V再供给电动机?

目前有两种架构,1是过渡版的,电池包输出为400V,充电为800V,2是完全版的就是电池备输出就是8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有两种架构,1是过渡版的,电池包输出为400V,充电为800V,2是完全版的就是电池备输出就是800V

我以前还以为电动汽车电池包也就是个400V顶天了,用点的时候在经过一个升压电路升压到800V,然后供给动力电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