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小米电动螺丝刀

楼主:
两个按键,过来好像是个MCU 用mos管驱动正反

整体图

直流电机齿轮组

充电线,和电池部分 广州鹏辉能源的电池,小米产品电池好像那家都有,mcu也是那家都有

网友A:
我比较关心这个夹头,可以夹普通的钻头么?

网友B:
看起来做工还是非常好的,就是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关心这个夹头,可以夹普通的钻头么?

应该有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做工还是非常好的,就是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

这个没有一直转螺丝的场景,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C:
小米电动螺丝刀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板么?

正传、反转、充电。

网友D:
我一直想要一个电动螺丝刀。

您居然把它给拆了

网友E:
一直想要买这个电动螺丝刀,不过有点小贵,有好多人说前面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电动螺丝刀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板么? 正传、反转、充电。

还好吧,没啥东西,MCU ldo 管子 充电管理 没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要买这个电动螺丝刀,不过有点小贵,有好多人说前面爱坏

确实,这个电机的齿轮已经坏了,所以把他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想要一个电动螺丝刀。 您居然把它给拆了

电机齿轮坏了所以给他拆了

网友F:
搞个长条板子这么长,有时总觉得,简单的工作复杂化,是不是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个长条板子这么长,有时总觉得,简单的工作复杂化,是不是合理

其实也没啥多余的空间

网友G:
哈哈,里面原来长的这样的,我公司也有一个电动的螺丝刀,不过不是小米的,用了好久了,暂时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里面原来长的这样的,我公司也有一个电动的螺丝刀,不过不是小米的,用了好久了,暂时还没坏

扭矩不够别硬拧

网友H:
不是,我刚查了一下,居然没有握把的?那这个应该没多大力吧,要不抓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我刚查了一下,居然没有握把的?那这个应该没多大力吧,要不抓不住啊

有防滑

网友I:
单节电池小巧方便,不错的产品,不知道有没有做多久电池功率大的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节电池小巧方便,不错的产品,不知道有没有做多久电池功率大的点的

木有啊

网友:
这种使用就是方便,从来没有敢拆过

原来里面有齿轮传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