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电路输出和计算差值太大 求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
邀请:@maychang   参与回复

输入48V 变压器40K 10:150:150   副边倍压整流 输出的电压会AD采样然后进行pwm调节

实际给到1us的脉宽得到了一个1400V 和实际计算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A:
【实际给到1us的脉宽得到了一个1400V 和实际计算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400V直流,误差不算大。

网友:
【输出的电压会AD采样然后进行pwm调节】

桥式输出,倍压整流,想用PWM调节输出电压?

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给到1us的脉宽得到了一个1400V 和实际计算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400V直流,误差不算大。 24*15* ...

您的24是怎么来的啊 实际输入48V 脉宽1uS 全桥 不应该是2*48*D(占空比 1/25)*15*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24是怎么来的啊 实际输入48V 脉宽1uS 全桥 不应该是2*48*D(占空比 1/25)*15*4

你在电路中串联了一个100uH的电感L1,故此估计电压减半。

倍压整流,是电容输入。电容输入的整流电路,没法用PWM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电路中串联了一个100uH的电感L1,故此估计电压减半。 倍压整流,是电容输入。电容输入的整流电路 ...

[]你在电路中串联了一个100uH的电感L1,故此估计电压减半]

不是很理解这句话

然后 实际 改变脉宽 电压实际会有升高的并不是不能调整  实测 跑到过250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电路中串联了一个100uH的电感L1,故此估计电压减半]  不是很理解这句话    ...

【 实际改变脉宽电压实际会有升高的并不是不能调整  实测 跑到过2500V】

空载实测的25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实际改变脉宽电压实际会有升高的并不是不能调整  实测 跑到过2500V】 空载实测的2500V? & ...

确定 以及肯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电路中串联了一个100uH的电感L1,故此估计电压减半]  不是很理解这句话    ...

建议楼主先看看单端正激、半桥、全桥电路PWM控制的工作原理,看看PWM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的。注意这三种电路里面都有电感,而电感一定是串联于整流电路之后而不是串联于整流电路之前,即电感是处于直流电路中而不是处于交流电路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看看单端正激、半桥、全桥电路PWM控制的工作原理,看看PWM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的。注意这三种电 ...

谢谢提醒  这个地方确实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实际改变脉宽电压实际会有升高的并不是不能调整  实测 跑到过2500V】 空载实测的2500V? & ...

而且 400V-2000V之间 通过修改pwm都可以正常的调节

这个事情是确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且 400V-2000V之间 通过修改pwm都可以正常的调节 这个事情是确定的

【而且 400V-2000V之间 通过修改pwm都可以正常的调节 这个事情是确定的】

负载变化时,修改PWM脉冲宽度可以使输出电压回到正常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 400V-2000V之间 通过修改pwm都可以正常的调节 这个事情是确定的】 负载变化时,修改PWM脉冲宽 ...

可以

网友A:
那你在首帖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脉宽1us,输出直流电压1400V,你认为“差值太大”,你心目中认为脉宽1us时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没有负载的原因吧。没有负载即使移相180度时,输出通过变压器寄生参数耦合到副边,有一点点假负载就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首帖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脉宽1us,输出直流电压1400V,你认为“差值太大”,你心目中 ...

刚检查了实际电路,电感实际用线直接短路了,实际并没有这个电感

我认为的差值大 是因为感觉和计算值完全不和 48*0.04*2*15*4 感觉不是我想要的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检查了实际电路,电感实际用线直接短路了,实际并没有这个电感 我认为的差值大 是因为感觉和计算值完 ...

【 48*0.04*2*15*4 】

 48*0.04*2*15*4 = 230.4。这是【我想要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 48*0.04*2*15*4 】  48*0.04*2*15*4 = 230.4。这是【我想要的值】?

是的

网友:
整流杂谈

上面是我发在本论坛的帖子的链接,共八篇。其中第七篇重点谈倍压整流。

但你必须把八篇都读完,从第一篇开始读起。不但要读文字,还要读图,尤其是电流波形图。

网友:
你的意思,是全桥施加1us脉宽,输出电压远高于设想值。

这正证实我在5楼所说【倍压整流,是电容输入。电容输入的整流电路,没法用PWM控制输出电压】。你设想的数值是230V,实际是1400V。可见PWM确实不能控制倍压整流的输出。不是升不上去,而是“压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