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开箱及上电

楼主:
经过一个假期,今天拿到了开发板,下面开始测试。

一、开发板简介

       MSPM0L1306是一款32位Arm®Cortex®-M0+ CPU,频率高达32MHz。该器件具有64KB嵌入式闪存和4KB 片上RAM。12位1Msps SAR ADC、零漂移和零交叉斩波运算放大器 (OPA) 和通用放大器 (GPAMP) 等集成高性能模拟外设。

LP-MSPM0L1306 LaunchPadTM开发套件是基于MSPM0L1306的易用型评估模块, 包含在MSPM0L1306 M0+ MCU 平台上开始开发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包括用于编程、调试和能量测量的板载调试探针。 该板包含三个按钮、两个LED(其中一个是RGB LED)、模拟温度传感器和光传感器。

二、开箱

2.1、开发板外包装

2.2、打开包装看到用户指南,下面是带静电包装的开发板和数据线

2.3、包装内全部

2.4、开发板正面和背面

三、上电

给开发板上电,看下运行情况

3.1、识别到USB仿真器和串口,未安装驱动

3.2、按开关S2,串口显示,同时指示灯LED1和LED2状态变化

串口设置后,显示有乱码

3.3、上电默认状态视频

网友:
MSPM0L1306 LaunchPad和传统的TI的Launch板长的可像

网友:
有两相串口号,大佬用哪个才是对的呀?

网友A:
按开关S2,串口显示,同时指示灯LED1和LED2状态变化

串口设置后,显示有乱码,需要怎么样才能正常解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S2,串口显示,同时指示灯LED1和LED2状态变化 串口设置后,显示有乱码,需要怎么样才能正常解码呀 ...

调试助手用的可能不合适,后面直接烧写测试程序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