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2,GPA初始化报错硬件故障

楼主:
如题,跟踪调试,进入GAP初始化函数aci_gap_init(GAP_PERIPHERAL_ROLE|GAP_CENTRAL_ROLE,0x00,0x07, &gap_service_handle, &dev_name_char_handle, &appearance_char_handle),就直接跳转到硬件故障中断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芯片配置错误或硬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芯片配置错误或硬件故障

硬件没有问题的,之前的板子,跑的好好的。怀疑是不是keil版本或者库的版本问题

网友B:
直接跑官方例程也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跑官方例程也这样吗

是的,虾哥

网友B:
官方有编译好的固件,你下载一下看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有编译好的固件,你下载一下看能不能跑起来。

虾哥,我只找到了官方给的例程,需要自己编译才可以下载。没有找到官方给的固件

网友:
半夏。 发表于 2023-10-8 14:36 虾哥,我只找到了官方给的例程,需要自己编译才可以下载。没有找到官方给的固件

Navigator可以直接烧录对应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vigator可以直接烧录对应的固件

  是这个软件嘛?没有找到在哪里直接烧录固件,虾哥

网友:
半夏。 发表于 2023-10-9 09:45   是这个软件嘛?没有找到在哪里直接烧录固件,虾哥

如果你是官方的开发板,连接后点相应的例程,会有一个下载的按钮。具体可以看一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官方的开发板,连接后点相应的例程,会有一个下载的按钮。具体可以看一下手册。

不是官方的开发板,怀疑是不是堆栈大小没有配置好,虾哥知道这个芯片的堆栈大小在哪里配置嘛

网友:
半夏。 发表于 2023-10-9 11:28 不是官方的开发板,怀疑是不是堆栈大小没有配置好,虾哥知道这个芯片的堆栈大小在哪里配置嘛

虾哥,问题解决了,是因为用的blueBRG1芯片,但是烧录的是BlueNRG2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