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A6E2评估板评测】智能蓝牙空气检测仪搭建——01开发板开箱硬件评测

楼主:
近期接触到瑞萨MCU,产品分布非常广泛而且各具特色,RL78:主打超低功耗及触摸解决方案;RX:高功效,大内存,产品适应场景丰富;RA:完善ARM生态链,方便软件移植维护升级;RISC-V:专用芯片可用于固定功能电路,提高产品集成度,本评测采用的RA系列MCU:RA6E2,通过搭建一个小项目进行学习该款MCU的使用,首先进行开箱介绍

一、FPB-RA6E2开发板介绍

开发板外围电路比较简洁,可用的主控RA6E2引脚基本上全部引出来,另外一块芯片为RA4M2作为DEBUG调试J-LINK接口使用,开发板具体详情可参考下图

二、FPB-RA6E2硬件电路

1、供电电路

RA6E2芯片供电电压为2.7V~3.6V,USB的电压为5V,故需要5V转3.3V电路,使用稳压IDO芯片转换非常简单方便,该开发板使用的解决方案为瑞萨的ISL80102IRAJZ,输入5V电源,输出3.3V给芯片供电

2、时钟电路

FPB-RA6E2开发板提供外部晶振(24 MHz和32.768 kHz),可为MCU提供准确的时钟信号,当然也可取消该部分晶振,因为RA6E2内部集成晶振电路,可以通过软件配置使用内部晶振

RA6E2连接外部24 MHz 高速晶振(连接引脚 EXTAL、 XTAL),外部 32.768 kHz 低速晶振(连接引脚 XCIN、 XCOUT)32.768 kHz 的外部时钟频率一般是用于 RTC 为低功耗用户系统提供时间日历功能的,在待机运行极为重要。当然RA6E2可以离开外部晶振进行运行工作,内置晶振可进行配置不同时钟电路,主控时钟源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振荡频率:  16/18/20 MHz可供选择,而中速片上振荡器,振荡频率为 8 MHz,低速片上振荡器,振荡频率为 32.768 kHz

3、复位电路

FPB-RA6E2开发板复位信号为低电平有效,当复位按键按下,RESET为低电平进行系统复位,芯片进行上电初始化

4、主控MCU电路

主控MCU引脚非常丰富,可通过软件配置使能不同功能:I²C,SCI,SPI,UART/USART,USB、PWM、ADC等功能,运行速度可达到200MHZ

5、外设电路

开发板提供按键输入和两个LED指示灯非常方便进行调试程序

开发板整体比较简洁,具备MCU最小系统运行各个部分,同时RA6E2评估板设计又有许多需要深入学习的部分,例如在USB与J-LINK电路通讯电路加入TVS二极管(RCLAMP0582N)进行保护MCU电路做的防护措施,需要在后续设计中注意到该部分需要考虑的因数。

网友A:
这个小开发板,好是简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开发板,好是简洁呀

开发板比较简洁容易上手编程,不过开发板的扩展接口还是比较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