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改TypeC

楼主:
邻居搬家15快钱收的电风扇

背面18650电池

中文标识 好评

原装线路板

改造成type c

里面没有黑色海绵遮光条,所以这个红色漏光,Typec 充电成功

网友:
动动手挺好。

网友:
必须的,搞电路的必须动手

网友A:
我一般是做做PCB,原理图,焊接不上手,焊废过N个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做做PCB,原理图,焊接不上手,焊废过N个元器件

那不行

网友B:
你这应该先来个产品图,没看到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应该先来个产品图,没看到风扇

晚点再补

网友C:
这个电扇的电机不太好,时间长点会烧电机里换向的电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扇的电机不太好,时间长点会烧电机里换向的电刷。

嘿嘿 换向电刷 拼夕夕可以买

网友D:
没看明白你这个原来是什么口啊,你要改成typ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你这个原来是什么口啊,你要改成type-c?

micrio usb

网友E:
这个typec好像没有5.1K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typec好像没有5.1K电阻

没有拉,就拉了Vbus 和Gnd过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拉,就拉了Vbus 和Gnd过去

这样输出功率就比较小,只适合小容量的电池。

网友:
担心强度,感觉不耐用啊

网友G:
我有个同款的白色,感觉还是交流电的皮实耐造,这个不耐电,充电时还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同款的白色,感觉还是交流电的皮实耐造,这个不耐电,充电时还烫手

那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输出功率就比较小,只适合小容量的电池。

1865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