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评测】3 MSPM0系列芯片开发流程

楼主:
1 概述

    TI的产品开发从多种产品对比中,一直是比较独特的,需要综合运用专有的开发工具,如sysconfig,GUI composer等,和其他芯片尽可能一个工具包完整提供有一定的区别,因此有一定的学习曲线。TI也重视这个问题,还出了一个文档介绍如何从STM32平滑迁移到TI的CCS中。因此,这个就对比CCS云端开发,本地开发等组合玩法。

2 使用mspm0_sdk_1_20_00_05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SDK的使用和安装,这个是针对不同的产品专门提供也sdk文件来使用,这个需要安装一下

安装完后的目录组织如下,包含了开发板定义和多种范例,其中更多的是结构性设计的范例,如bootloader的使用,rtos的配置和使用等相对有难度的结构设计范例,而不是聚焦于个别外设的使用和定义。
结构如下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彩蛋,就是如果使用TI亲生的CCS,那么就不必要去执行上面的安装过程,在创建工程的过程,就自动缺什么下载什么,自动下载探测到板卡对应的sdk以及编译工具,完全黑洞设计,无脑配置。这个下载sdk并安装主要是需要配合Keil和IAR这样独立第三方的开发工具而提供的。

3 开发流程图

这里TI提供了一个开发流程图,分别是从选型,到软件,硬件以及量产的过程

首先访问选型工具 Arm Cortex-M0+ MCUs product selection | TI.com, 从这里对比选择适合设计性能和价格均衡的芯片
然后选择调试器和开发板进行软件设计,其中调试器对比如下,就是推荐用xds的意思
然后选择开发工具,也是对比后王x卖瓜的意思,

4 Sysconfig的使用

4.1 sysconfig需要单独安装,但是对应CCS来说,是自动搜索内嵌的,在preference中就可以找到,如下

直接在CCS中配置使用,不需要单独启动sysconfig

4.2 如果使用Keil和IAR就需要在IDE启动时设置sysconfig的环境并启动,然后需要在新建工程中导入sysconfig文件才好,这里就躺了,不去扫雷了。

4.3 单独使用sysconfig可以设计并导出配置文件,但是不能单独运行。

选好SDK的安装目录,就可以找到开发板,创建新工程

创建成功了这个新工程,并可以自由选择,不过自由是建立在充分读懂datasheet的基础上,否则就废了。参照SysConfig Guide (ti.com)可以更详细了解配置的流程。这里就不再搬运了。然后就可以导出代码,供其他IDE导入并使用。

4.4 sysconfig导出的文件就是这两个
后续对应于自定义开发板,就需要在现有代码的基础上服用link文件和startup文件,后面就可以用sysconfig的自定义pin和资源进行修改

最小的开发板至少需要系统电源power,reset和内核供电Vcore,来保证硬件和PCB的设计

4 开发工具CCS的使用和比较

4.1 CCS Theia,这个是类似VS code的简版,直接支持MSPM0系列芯片,下载安装占用的空间比CCS标准版小很多,使用起来和CCS标准版差不多,就不重述了。

4.2 启动CCS并创建工程,进入起始导航页,这样比较直肠子,
创建新工程,需要选择好开发板和调试器,这里就是引入SDK的环节,如果没有安装,在这里定义然后就启动后台安装,当然还是要选择一下yes或者no

在都安装好以后,就和在resouse explore中找到类似上述sdk目录中的各个范例代码,看够了,直接import导入就可以,这里省掉n多字数,不过需要你等n久时间

这样小榔头点一下,就可以看到编译成功,速度还是很快的,不是以前CCS的冷静而又迟缓,士别三日,一定是有了优化措施。

网友A:
TI家的开发还是使用自有的CCS比较好,高级点的功能只有CCS支持,CCS管理工程上的功能也更全,Keil和IAR的支持做的并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家的开发还是使用自有的CCS比较好,高级点的功能只有CCS支持,CCS管理工程上的功能也更全,Keil和IAR的支 ...

我感觉用keil+sysconfig应该也友好吧。CCS体积大,配置编译环境还有些新手清不到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用keil+sysconfig应该也友好吧。CCS体积大,配置编译环境还有些新手清不到头。

Keil对于新手确实还是友好的,毕竟支持的芯片种类多,配置环境大家差不读,CCS支持的功能多,两者各有利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