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化教学实验箱_嵌入式教程:2-5 LCD触摸屏触控实验

楼主:
实验5-精剪
一、实验目的
本节视频的目的是学习LCD控制器的控制原理原理,并实现StarterWare开发环境下的LCD触摸控制。
二、实验原理
1、LCD控制器
要实现LCD的显示与触摸,主要需要LCD驱动器和LCD控制器,LCD控制器一般又分为显示控制器和触摸控制器。通常情况下,LCD驱动器是集成在LCD屏幕上,而LCD控制器是由外部电路实现的。
2、LCD显示控制器
TMS320C6748 CPU内部就有对应的LCD显示控制器(光栅控制器). LCD 控制器由两个独立的控制器组成,即光栅控制器和 LCD 接口显示驱动器 (LIDD) 控制器。每个控制器独立于另一个控制器运行,并且在任何给定时间只有一个控制器处于活动状态。
3、LCD触摸控制器
触摸控制器由于是可选部分,一般会集成在实验底板上,这里用的是XPT2046控制器。通过LCD控制器就可以产生LCD驱动器所需要的控制信号来控制STN/TFT屏了。
4、电阻式触摸屏的原理
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就有了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 X 和 Y 两个方向上的电压发生变化,产生信号,然后控制器读取信号,并计算出手指触摸的位置。
触摸屏都需要一个 AD 转换器,也就是要将电压变化读取出来,供主机求出触摸的位置。触摸芯片就是XPT2046。
5、XPT2046芯片
为4导线制触摸屏控制器,采用SPI模式进行通信
6、流程设计
程序流程设计中首先要进行外设使能配置,接着进行串口2初始化,用于输出触摸坐标值;然后进行LCD管脚复用配置和LCD中断配置,接着进行LCD显示和触摸的初始化。最后在循环中进行触摸检测,判断是否发生屏幕触摸,如果触摸屏幕则在串口输出触摸的所在位置的坐标值。
7、管脚复用源码
基于StarterWare控制外设时可调用对应的API接口,无需配置复杂的寄存器。
LCD管脚复用配置的函数源码可以查看LCD.c。
8、LCD中断使用流程
三、操作现象
1、硬件连接
(1)使用RS232交叉串口母母线和USB转RS232串口线连接实验板的UART2和电脑的USB口。
(2)连接仿真器和电脑的USB接口。
(3)将拨码开关拨到DEBUG模式01111,连接实验箱电源,拨动电源开关上电。
2、软件操作
(1)先在设备管理器查看串口的端口号,
(2)再设置串口调试工具,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3、CCS相关操作
导入工程
编译工程
将CCS连接开发板并加载程序
点击运行程序
查看现象,在LCD屏幕上点击触摸任意点可以描画,同时串口调试工具输出触摸相应的坐标值。
实验结束后,先点击黄色按钮暂停程序运行,再点击红色按钮退出CCS与实验板的连接,最后实验箱断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