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放置的位置

楼主:
一般这个串阻都是加在驱动端的,为什么大多数功率mos管的栅极驱动电阻都是靠近MOS管呢

另外就是这个电阻和所谓的“走线电感”不是串联的吗?放在回路中哪里不都是应该一样吗?

网友:
不考虑分布参数的话,该电阻放到哪里都一样。考虑到分布参数(主要是较长的驱动信号线对地的分布电容)则该电阻越靠近MOS管,对信号的过冲等非理想状态的抑制越好。

网友:
还有寄生电容没画出来呀,CLC谐振起来,电阻在CLC外也没啥用,所以要CLRC, R增加阻尼就可能振不起来或很快就衰减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电阻的作用是不同的,MCU信号线上的电阻是匹配电阻,主要抑制信号出现反射;而MOS上的电阻主要是限流。

网友:
MCU信号线上的电阻是匹配电阻,主要抑制信号出现反射;而MOS上的电阻主要是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