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放输入输出端50 ohm电阻的疑问

楼主:
如下图所示高速运放,有以下3个疑问:
1. 输入端并联的50 ohm电阻(R1),难道不会和信号源的50 ohm输出阻抗分压,从而导致进入运放的输入信号减半吗?这个50 ohm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2. 输出端串联的50 ohm电阻(R2),难道不会和50 ohm得负载阻抗分压,从而导致输出信号减半吗?这个50 ohm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3. 第三张图片高速比较器的输入输出端却没有并联和串联50 ohm电阻,为什么?什么时候要加这个50 ohm电阻,什么时候不用加?请各位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
【1. 输入端并联的50 ohm电阻(R1),难道不会和信号源的50 ohm输出阻抗分压,从而导致进入运放的输入信号减半吗?】

会的。

网友:
【这个50 ohm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为了阻抗匹配。这是真正的阻抗匹配。

输入端必定是50ohm的同轴电缆,运放输入端加这个50欧电阻目的是与50欧同轴电缆阻抗匹配,防止电缆中产生反射波造成信号失真。

网友:
【2. 输出端串联的50 ohm电阻(R2),难道不会和50 ohm得负载阻抗分压,从而导致输出信号减半吗?这个50 ohm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和第1个问题完全相同,会对输出信号进行分压导致输出信号减半。此电阻的作用仍然是与50欧同轴电缆阻抗匹配。

网友:
【3. 第三张图片高速比较器的输入输出端却没有并联和串联50 ohm电阻,为什么?】

输入端和输出端都不是50欧同轴电缆,就没有必要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什么时候要加这个50 ohm电阻,什么时候不用加?】

从前面回复即可看出,加电阻目的是阻抗匹配。如果不是使用同轴电缆(或者传输线)就没有必要加这个电阻。通常使用同轴电缆是在信号传输距离比较长的情况,如果信号传输距离很短,就没有必要使用同轴电缆,也就不必加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