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反馈电阻

楼主:
请问哪两个电阻是反馈电阻

网友:
一个BUCK电路,R3\R4为分压电阻,进反馈较8,问题在于任何输入都会有电流,R2给51K会影响R3\R4分压值。

网友:
“请问哪两个电阻是反馈电阻”

应该R4与R2是反馈电阻.

网友:
R2,3,4都算。R2直接短接也没问题!

网友:
R3,R4就是反馈电阻,R2 51k需要注意,因为芯片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入阻抗足够高,51k就不影响,如果误差放大器输入阻抗和51K同一级别,需要去掉51k电阻

网友:
R3R4分压电阻也能是反馈电阻调节电路增益、提高稳定性吗

网友:
明显是最右侧的R3和R4啊,只是不知道你这个FB前面为什么串联了一个R2